大家F429的外部25M晶振频率峰峰值多大为正常呢?

楼主(2020-04-24):
今天偶然测量F429外部25M晶振的峰峰值只有46mV,而旁边的PYH芯片同样也是用的25M晶振,峰峰值有160mV左右。换了几块板子都是这种现象。
拿着另外一个F439的开发板,发现它的峰峰值也就60mV左右,请问F4的晶振幅值都这么低吗?

网友A:
这个要看下你的晶振手册

常用的温补晶振是无法直接用于STM32H7,输出只有0.8Vpp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216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要看下你的晶振手册

常用的温补晶振是无法直接用于STM32H7,输出只有0.8Vpp

按照手册要求的幅值的话,无论是我自己的板子还是开发板,都不符合要求啊。下面三张图分别是F4的手册,晶振手册和时间晶振波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按照手册要求的幅值的话,无论是我自己的板子还是开发板,都不符合要求啊。下面三张图分别是F4的手册,晶 ...

我测过,也是这样的,幅度很小。 而且示波器的笔头影响很大。
如果测量时钟晶振32768Hz的,根本就测不出来任何波形。。。大概是,表头一接触晶振,就会停震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按照手册要求的幅值的话,无论是我自己的板子还是开发板,都不符合要求啊。下面三张图分别是F4的手册,晶 ...

你这个有点太小了,这个是我之前的测试:

50MHz有源晶振和8MHz无源晶振的波形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037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测过,也是这样的,幅度很小。 而且示波器的笔头影响很大。
如果测量时钟晶振32768Hz的,根本就测不出 ...

怀疑跟芯片内部的晶振电路有关系,因为同样的25M晶振,在旁边的以太网芯片上波形就特别明显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怀疑跟芯片内部的晶振电路有关系,因为同样的25M晶振,在旁边的以太网芯片上波形就特别明显。

还别说,还真有可能,我测试的那个50MHz就是以太网的。

不过你测试的这个的确太小了,之前坛友测试的0.8Vpp温补晶振用于H7无法正常起振,最终还是放弃使用温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别说,还真有可能,我测试的那个50MHz就是以太网的。

不过你测试的这个的确太小了,之前坛友测试的0 ...

换电容,并电阻,换晶振都试过了,波形没有明显改善,反正程序一直运行挺好,暂时认为这种就算正常吧,有机会碰到ST的FAE时我再问问她

网友(2022-05-17):
引用 楼主:
换电容,并电阻,换晶振都试过了,波形没有明显改善,反正程序一直运行挺好,暂时认为这种就算正常吧,有 ...

你好,我的也是,峰峰值只有440mv,请问一下这个问题得到解答了吗?虽然现在工作是正常的,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是个疑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