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OS] 用了RTX5怎么再用HAL_DELAY()函数呢?

楼主(2020-04-24):
是不是不用在任务里面添加延时函数就可以切换任务了,那么想用HAL_DELAY()函数怎么办呢?

网友:
貌似 历程里面有说明及使用方法

网友A:
任意下载一个V7里面带RTX5例子,直接就可以使用。

如果此函数要在中断里面调用,将bsp.C文件末尾的条件编译打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任意下载一个V7里面带RTX5例子,直接就可以使用。

如果此函数要在中断里面调用,将bsp.C文件末尾的条件 ...

我现在是在已经使用的工程上想移植RTX5,里面有很多调用delay函数的

网友B:
uint32_t HAL_GetTick(void) {         return osKernelGetTickCount(); }  加上这一句,原有的HAL_Delay就可以了

网友C(2023-10-19):
引用 网友B:
uint32_t HAL_GetTick(void) {         return osKernelGetTickCount(); }  加上这一句,原有的HAL_Delay就可以了

你这个用法有问题。 在RTOS没有开始启动任务调度器的时候,HAL_Delay()就不能使用。

以前的配置,在初始化HAL_Init();后,就可以使用HAL_Delay()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这个用法有问题。 在RTOS没有开始启动任务调度器的时候,HAL_Delay()就不能使用。

以前的配置,在初 ...

坛友没有贴完整,完整的是这样的。

HAL_StatusTypeDef HAL_InitTick (uint32_t TickPriority)
{
        return HAL_OK;
}

uint32_t HAL_GetTick (void)
{
        static uint32_t ticks = 0U;
        uint32_t i;

        /* RTX5启动后使用 */
        if (osKernelGetState () == osKernelRunnin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((uint32_t)osKernelGetTickCount ());
        }

        /* RTX5启动前使用  */
        for (i = (SystemCoreClock >> 14U); i > 0U; 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_NOP(); __NOP(); __NOP(); __NOP(); __NOP(); __NOP();
                __NOP(); __NOP(); __NOP(); __NOP(); __NOP(); __NOP();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++ticks;
}

网友D:
贴过更高效的。
/**
  * @brief  The CMSIS system tick IRQ ACK hook.
  * @retval int
  */
int32_t  OS_Tick_AcknowledgeIRQ (void) {
  (void)SysTick->CTRL;

  HAL_IncTick();
  return (0);
}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贴过更高效的。
[mw_shl_code=c,true]/**
  * @brief  The CMSIS system tick IRQ ACK hook.

这种方式应该没有处理OS启动前用到HAL库时,延迟处理问题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方式应该没有处理OS启动前用到HAL库时,延迟处理问题。

处理过,os启动前是可以用HAL_DELAY()。你可以看看RTX5的源码,OS_Tick_AcknowledgeIRQ 是systick ISR()里调用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处理过,os启动前是可以用HAL_DELAY()。你可以看看RTX5的源码,OS_Tick_AcknowledgeIRQ 是systick ISR() ...

这样的话会有一个问题,在OS启动前,就执行了滴答中断,滴答中断里面有很多OS本身的处理,这样不太好。

SysTick_Handler PROC
                EXPORT   SysTick_Handler
                IMPORT   osRtxTick_Handler

                PUSH     {R0,LR}                ; Save EXC_RETURN
                BL       osRtxTick_Handler      ; Call osRtxTick_Handler
                POP      {R0,LR}                ; Restore EXC_RETURN
                MRS      R12,PSP                ; Save PSP to R12
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SVC_Context            ; Branch to context handling

                ALIGN
                ENDP

                END

oid osRtxTick_Handler (void) {
  os_thread_t *thread;

  OS_Tick_AcknowledgeIRQ();
  osRtxInfo.kernel.tick++;

  // Process Thread Delays
  osRtxThreadDelayTick();

  osRtxThreadDispatch(NULL);

  // Process Timers
  if (osRtxInfo.timer.tick != NULL) {
    osRtxInfo.timer.tick();
  }

  // Check Round Robin timeout
  if (osRtxInfo.thread.robin.timeout != 0U) {
    thread = osRtxInfo.thread.run.next;
    if (thread != osRtxInfo.thread.robin.thread) {
      osRtxInfo.thread.robin.thread = thread;
      if (thread->delay == 0U) {
        // Reset Round Robin
        thread->delay = osRtxInfo.thread.robin.timeout;
      }
    }
    if (thread->delay != 0U) {
      thread->delay--;
    }
    if (thread->delay == 0U) {
      // Round Robin Timeout
      if (osRtxKernelGetState() == osRtxKernelRunning) {
        thread = osRtxInfo.thread.ready.thread_list;
        if ((thread != NULL) && (thread->priority == osRtxInfo.thread.robin.thread->priority)) {
          osRtxThreadListRemove(thread);
          osRtxThreadReadyPut(osRtxInfo.thread.robin.thread);
          EvrRtxThreadPreempted(osRtxInfo.thread.robin.thread);
          osRtxThreadSwitch(thread);
          osRtxInfo.thread.robin.thread = thread;
          thread->delay = osRtxInfo.thread.robin.timeout;
        }
      }
    }
  }
}

网友D:
SysTick在HAL_Init()中就启用了,不然默认HAL_DELAY()本身就不能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SysTick在HAL_Init()中就启用了,不然默认HAL_DELAY()本身就不能用。

对,就是这个问题,他启动的是RTX5的滴答中断处理,这个有点问题了。

网友:
把HAL的时钟设置为别的定时器,不用systick不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