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现在刷新有些卡顿,可以朝那些方面优化

楼主(2020-04-24):
我现在用的设备硬件情况是8M 16位数据线的SDRAM,16色800*480液晶屏。软件方面emwin用了3缓冲,DMA2D加速,就是版主的模板。现在的情况是主界面会定时300秒刷新。会刷新一张背景图(SDRAM直接取),30多个小图标 30*30大小,另外还有几个大点的图标按键,TEXT控件大概有40个。这样的话点击触摸按键的时候切换比较慢,一个是感觉没点上另外一个就是界面切换的问题。目前触摸扫描函数和gui_exec在一个任务里面。这样的话想问一下我该朝那个方向优化一下。把触摸和gui_exec分开一下会不会好一些,至少触摸反应会快吧。

网友:
1、仅显示40多个TEXT控件卡不卡。
2、添加上背景图,务必将此背景图绘制到存储设备里,不要使用其他方案,然后调用存储设备的API显示这个背景图,测试下效果。
3、然后同样的方法,将图标加上,看看还卡不卡

楼主:
测试过程:
测试时间为手机定时器30秒左右,主界面没300ms刷新一次。在gui_exec后面使用变量累加计数。正常情况下不刷新这个累加计数和实际时间差不多。下面测试条件依次往上增加功能项目,百分数为累计值/实际时间,越小表示gui占时cpu时间越长。
定时刷新sprintf函数
76.4%
17.6%
只使用了不多几次,还有不少条件不符合的没调用,估计还要再加1.8倍
TXET控制显示
47.1%
29.3%
40+,字库是xbf方式从SDRAM里面取,4倍抗锢齿。这个控件挺耗时间
7个button菜单图片皮肤
30.6%
16.5%
15个小图标
15.5%
15.1%
GUI_MEMDEV_WriteAt显示存储设备图片
8.2%
7.3%
GUI_DrawBitmap直接显示SDRAM图片
9.2%
8.3%
最后两种感觉区别不大

感觉每个都增加了不少时间,现在看起来可以优化的是不使用sprintf函数,另外不使用txet控制直接在PaintDialog里面手动刷新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测试过程:
测试时间为手机定时器30秒左右,主界面没300ms刷新一次。在gui_exec后面使用变量累加计数。正 ...

你这个表看着太费劲了。

其实你就列出执行时间就行了,简单直观。仅看懂了你的最后一句话。

1、sprintf耗时间的话,使用C标准库,不要使用微库。
2、text不怎么花时间。

楼主:
确实不是因为sprintf,这个用时非常少,我再测试看看。

楼主:
之前测试的数据都不对,那些都是不耗时间的。现在的问题是我屏幕上有一些需要旋转的小图标,就要300ms来WM_InvalidateWindow刷新一下全屏幕。之前单纯刷背景图片测试需要17ms。现在WM_InvalidateWindow一下大概要250ms(PaintDialog里面包含了刷背景图片和小图标的,如果PaintDialog函数为空的话也需要190ms)。现在看来就是因为更新了这个屏的区域造成的。有没有其他办法来实现这个功能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之前测试的数据都不对,那些都是不耗时间的。现在的问题是我屏幕上有一些需要旋转的小图标,就要300ms来WM_ ...

局部无效化。

楼主:
现在这个小图标分布比较多还乱,局部无效化有点麻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现在这个小图标分布比较多还乱,局部无效化有点麻烦

嗯,再想点别的思路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