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zone] MDK和IAR的可执行文件使用Ozone调试的正确姿势,可以随时连接芯片做调试

楼主(2020-04-25):
Ozone支持attach模式,如果使用MDK或者IAR编译的程序下载到芯片里面后。

Ozone可以无需复位芯片的情况下,直接附加到芯片的运行状态,仅需加载IAR或者MDK的可执行文件即可。

使用这种方式,可以随机使用Ozone做调试。

网友A:
登录ST官网下东西,有问题,好几天了,清除缓存也没用。。。

my.st.com | Access denied (403)
Current session has been terminated.

For further information,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us.

Ref: 58.48.88.7 2020-04-25T12:22:15.778Z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登录ST官网下东西,有问题,好几天了,清除缓存也没用。。。

my.st.com | Access denied (403)

你用的是qq浏览器吧,换一个浏览器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用的是qq浏览器吧,换一个浏览器就好了

firefox、QQ浏览器、Edge都不行

网友:
额 现在好了,莫名其妙,
我重新注册,说不行,重新恢复密码好像就可以。。
好像是ST的更新了密码机制。。

网友:
这个代码跟踪界面就是汇编吗?

网友:
这个代码跟踪界面就是汇编吗,硬汉

网友A:
嗯,测试了一个gvm32的芯片,也可以用。。。直接调用RT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嗯,测试了一个gvm32的芯片,也可以用。。。直接调用RTT

gvm32是那家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代码跟踪界面就是汇编吗,硬汉

C的可以正常展示出来。

楼主:
你们用的是GVM32F030?

还不错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们用的是GVM32F030?

还不错。

额 有个小项目用的这个

网友D(2021-02-24):
为什么我用attach功能,连接上单片机后,pc指针跳到Reset_Handler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为什么我用attach功能,连接上单片机后,pc指针跳到Reset_Handler了

你现在attach模式可以了吗,正常是没问题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现在attach模式可以了吗,正常是没问题的。

还不行,我的想法是,比如程序卡死在了某个地方,应该用attach功能连接上单片机,然后点击暂停,就可以看到程序卡死在了哪里。但是我现在用attach功能连接上单片机后,调试器自动执行了reset指令,破坏了现场。不知道你们的是不是这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