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wIP] 请教下,出现这个东东 "tcpip_thread: invalid message" failed at line 145 in ??

楼主(2020-04-25):
请教下,出现这个东东 "tcpip_thread: invalid message" failed at line 145 in  是神马情况造成的啊 ?

程序貌似运行正常, 除了 lwip 外

网友A:
这个不清楚哦,没遇到过,之前使用RTE开发环境全套配置,遇到过一个bug。让我给修改了。

此贴二楼: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清楚哦,没遇到过,之前使用RTE开发环境全套配置,遇到过一个bug。让我给修改了。

此贴二楼:

我目前可以肯定的是,出现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的 sys_arch.c 的接口没有搞好造成的,

看来还得再折腾一番才行哇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目前可以肯定的是,出现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的 sys_arch.c 的接口没有搞好造成的,

看来还得再折腾一 ...

对,一般这个地方最容易出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,一般这个地方最容易出错。

慢慢调试发现是 在 sys_arch.c 里面的

u32_t sys_arch_mbox_fetch(sys_mbox_t *mbox, void **msg, u32_t timeout) 这个函数里面没有 获取到相关的消息造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