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] 关于使用事件标志组以及任务等待信号、事件时的一些问题

楼主(2020-04-25):
一、任务在pend标志的时候,只能选择全1、全0或者有1、有0四种情况,这样太笼统了吧?若任务A在等B置1、C清0,这情况该怎么处理?
二、任务在pend信号量、标志组的时候会阻塞起来,后面的代码不能执行,如果阻塞期间想运行后面的代码该怎么做?就类似一个有 if语句,不管 if 怎样后面都能执行。

网友A:
1、针对你这种骚操作,建议发送时,取个反,你看如何。
2、设置个溢出时间,然后配合OSFlagQuery,或者OSFlagAccept配合Delay,你看是否满足需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针对你这种骚操作,建议发送时,取个反,你看如何。
2、设置个溢出时间,然后配合OSFlagQuery,或者OSF ...

第一个是可以,但感觉容易逻辑混乱。
第二个还是用Accept比较简单,用个if 判断Accept返回值既能执行 if 里的又不阻塞 if 后面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