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多层界面设计与界面切换有什么好的方法?

楼主(2020-04-26):
就是一个界面上有几个图标,点击各个图标界面又是一个界面,上面也有若干个图标。

一般用什么方法/架构设计比较好?

网友A:
低性能MCU常见的用事件驱动+回调函数。
可选的,再配合多层嵌套,可以减少重复代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低性能MCU常见的用事件驱动+回调函数。
可选的,再配合多层嵌套,可以减少重复代码。

有实例参考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V6的综合Demo就是这样的: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7330

谢谢硬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