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关于220V直接接LDO的用法

楼主(2020-04-26):
这种用法靠谱不。

ChaN老师之前发的,貌似看也没什么问题:

Skill-less engineer tends to connect AC line to the LDO regulator and ADC input.

网友:
很多小家电经常用这种廉价的阻容降压器,都是成本逼的,不过这种方式安全系数低。

网友A:
R2~R6没看懂是作什么用的,然道是扩流?这种方案已经老了,而且不可靠。现在国产有很多非隔离型的AC-DC,成本很低,批量低于1元了都,可靠性要高很多,小家电里大量使用。

网友B:
感觉好神奇。。。
AC220V 直接接LDO不会烧坏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觉好神奇。。。
AC220V 直接接LDO不会烧坏吗?

没有直接接,前面有阻容隔断,中间还有稳压管,最后才送到稳压器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R2~R6没看懂是作什么用的,然道是扩流?这种方案已经老了,而且不可靠。现在国产有很多非隔离型的AC-DC,成 ...

国产非隔离型ACDC,方便告诉下具体型号嘛

网友:
问题是没什么问题,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坏,也不能用手摸

网友:
我实际用MP150效果还挺好,就是成本稍高

网友:
量产产品中用过阻容降压方式。他这个还做了热地,为了测试L的相电压。阻容降压,重点在于电容的选择和稳压二极管的选择,该方式的电源效率极低,大部分功耗都消耗在稳压二极管上了。

网友:
这是用的阻容降压吗?这个调试不太方便害怕被220v电着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国产非隔离型ACDC,方便告诉下具体型号嘛

百度搜索“非隔离 AC DC”
也可以参考这个: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689751-1-1.html?_dsign=f529020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