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按钮,触摸动作有响应,但是按钮控件显示没有聚焦

楼主(2020-04-26):
界面上做了两个按钮,中断10ms用GUI_TOUCH_StoreState发送坐标。按钮的动作响应都是正常的,但是按钮经常会显示没有聚焦,有大佬遇到这个问题么。图片里Button的动作执行了,游标也在按钮上面,但是聚焦还在另一个按钮上

网友A:
放在任务里面刷触摸,看看正常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放在任务里面刷触摸,看看正常不。

我把刷触摸放在GUI_Exec()前面,也不行,问题依旧。但是发现把刷触摸的定时中断调成50ms就没出现这种情况,所以有点想不通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把刷触摸放在GUI_Exec()前面,也不行,问题依旧。但是发现把刷触摸的定时中断调成50ms就没出现这种情况 ...

看来是程序实现有点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