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如何取消控件聚焦

楼主(2020-04-26):
emwin,如果通过触摸屏点击,或者函数WM_SetFocus(),使得某个控件聚焦后,有没有啥函数能够让这个控件失去聚焦,浏览了几遍手册,没找到办法,新人求助!

网友A:
看看你用的版本有没有这个函数

WIDGET_SetFocusable()

所有的控件都可以设置。

如果没有这个函数,得调用单独的设置函数,有些控件有,有些控件没有,比如button是有的,即BUTTON_SetFocusable(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你用的版本有没有这个函数

WIDGET_SetFocusable()

532版本应该是没WIDGET_SetFocusable()这个函数的,看来也没有特别好的直接办法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532版本应该是没WIDGET_SetFocusable()这个函数的,看来也没有特别好的直接办法。

二楼说的后半句。

使用特定的控件API函数,如BUTTON_SetFocusable(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