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产品界面需要输入用户的姓名、身高、年龄、性别、心率等参数,这些参数保存起来并且支持回看功能,能用单片机开发这样的产品吗?

楼主(2020-04-26):
如题所示,请教大家。
1,如果需要开发一款这样的产品。在触摸屏界面要有输入功能。输入患者的个人身份信息、心率、血压、锻炼习惯。并且把患者受试后的感受输入到界面里。并且把这些信息保存起来。
2,同时软件具有历史查看功能。并且把这些数据保存到一个文档里面。
3,这个文档能够通过媒介拷贝出来或者直接支持 打印机打印。(即:具有报告打印功能。)

如果是这么要求的一款产品,能用单片机开发出所有功能或者部分功能吗? emwin能支持这种界面开发吗?

如果不能,用什么芯片或者系统能开发出这样的功能啊

网友A:
这种基础的控制类功能,F1都处理的过来。

网友B:
有两个难点:
1. 打印机。如果接微型打印机就简单了,如果是接通用打印机,可能就麻烦一些,需要拿到协议,然后做驱动
2. emwin做这种界面,中文输入会麻烦一些。电脑上有智能拼音,emwin上就只能一个一个拼
其他完全没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基础的控制类功能,F1都处理的过来。

   是我太弱了。我手上有V4的开发板。不知道哪个例程可以参考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是我太弱了。我手上有V4的开发板。不知道哪个例程可以参考?

先看看综合例子  学习学习安富莱的代码风格   学会了就可以自己弄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两个难点:
1. 打印机。如果接微型打印机就简单了,如果是接通用打印机,可能就麻烦一些,需要拿到协议 ...

表示感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先看看综合例子  学习学习安富莱的代码风格   学会了就可以自己弄了。

感谢感谢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D(2020-12-17):
引用 网友B:
有两个难点:
1. 打印机。如果接微型打印机就简单了,如果是接通用打印机,可能就麻烦一些,需要拿到协议 ...

大神,可以说下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吗,我想把我输入到EDIT控件里的值取出来,然后与MODBUS采集到的数值进行比较,而且我想让输入的参数下次打开界面的时候显示在EDIT控件里,是要隐藏窗口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大神,可以说下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吗,我想把我输入到EDIT控件里的值取出来,然后与MODBUS采集到的数值进行 ...

1. 你居然在硬汉面前喊我大神?你想折我的寿?
2. 你为什么要对输入的数据和modbus采集到的数据做比较?如果是参数设置,正常不是输入的数据写到modbus中?
3. 你要做的是不是参数设置和显示功能?只不过这个参数在Modbus里面写入和读出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1. 你居然在硬汉面前喊我大神?你想折我的寿?
2. 你为什么要对输入的数据和modbus采集到的数据做比较? ...

1、我想比较数值大小,在范围内则进入下一个流程,否则运行其他任务,比较是为了做一个判断,
2、对,是要弄参数设置和显示功能,可是没思路,不懂怎么弄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1、我想比较数值大小,在范围内则进入下一个流程,否则运行其他任务,比较是为了做一个判断,
2、对,是 ...

那你这个简单,就是一个前后台系统,如下图所示:

1. 参数什么的保存在后台,前台不需要管;
2. 前台分模块,比如modbus模块和人机界面模块;
3. modbus只负责跟后台通信,其他的都不管。比如它循环扫描从后台读出数据,并将读到的数据更新到地址表里,也负责将地址表里修改的参数写入到后台,其他的modbus模块都不管;
4. 人机界面模块负责从地址表里读出数据并显示出来,并将控件里修改的数据写入到地址表,至于modbus通信,人机界面模块是不需要管的。

给你一些伪代码:
//modbus模块
地址参数表
{
    参数1,写标志1,
    参数2,写标志2,
    ……
}

modbus线程
{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发送读命令
        等待读返回
        将返回写入到:参数1,参数2……
        检查写标志1,如果置位,将参数1发送到后台
        检查写标志2,如果置位,将参数2发送到后台        ……
    }
}

//人面界面模块
线程
{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参数1 = modbus读参数1(){ return 地址参数表.参数1 }
        控件显示( 参数1 )
    }
}

emwin输入消息响应
{
         modbus写参数1(  输入值 )
}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你这个简单,就是一个前后台系统,如下图所示:

好的,多谢兄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