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软件复位后,看门狗是否还会执行的测试

楼主(2020-04-27):
前段时间有个网友咨询了下这个问题,一直忘了专门去测试,这几天有时间专门去测试下。

测试条件:
当前的程序正在执行中,并且开启了看门狗,如果执行函数NVIC_SystemReset,复位启动后如果新的程序没有再使用看门狗,是否会造成新程序不断复位。

注:看门狗有个特点,一旦开启后,无法正常关闭,

网友A:
这个复位没有测试过,之前测试IAP有遇到过,好像在BOOT里面开启看门狗之后,跳转到APP程序,APP程序不需要初始化看门狗,看门狗也可以一直运行,复位就不不知道了,一会测试一下看看

网友B:
应该是不会,我的app是通过写标志到flash后NVIC_SystemReset的,app里开了看门狗,而boot没有开。boot上电就检测flash里的标志,跳转或等待升级。没遇到过升级过程被复位的现象,况且,NVIC_SystemReset不也是通过软件触发的硬件复位么,和pin reset只是触发源不同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不会,我的app是通过写标志到flash后NVIC_SystemReset的,app里开了看门狗,而boot没有开。boot上电 ...

是的,我也是这么想的,后面我也实测下。

网友(2023-06-26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复位没有测试过,之前测试IAP有遇到过,好像在BOOT里面开启看门狗之后,跳转到APP程序,APP程序不需要 ...

这个是使能了硬件看门狗,系统复位启动后,自动开启,无需代码。不过默认时间比较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