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MSIS-RTOS] 在RTX5中使用CMSIS-Driver的中断优先级分配

楼主(2020-04-27):
RTX5内核使用的中断有3个SysTick\SVC\SV,中断优先级配置为lowest,在使用CMSIS-Driver时,查看源码,初始化时只是调用了NVIC_ENABLE的操作,并没有设置中断优先级,请教下在RTX5中外设中断优先级是按需配置吗?还是不需要配置?只设置优先级组?

网友A:
设置NVIC优先级分组为4,其它默认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置NVIC优先级分组为4,其它默认就行。

可以解释下为什么吗?刚从裸机转到RTOS上面来。
是因为中断触发的是线程,然后通过线程的优先级来管理吗?
比如有2个中断,一个电机控制的编码器信号,一个是串口中断,那么在硬件的中断优先级上,应该是编码器信号的优先级更高,设置为抢占优先级1,串口中断的抢占优先级为2,这样编码器信号可以抢占串口的优先级,这个是我在裸机上的做法。转到RTOS上的做法是上什么样子的呢?请硬汉指点一二,不胜感激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以解释下为什么吗?刚从裸机转到RTOS上面来。
是因为中断触发的是线程,然后通过线程的优先级来管理吗 ...

分配为优先级分组4后,只有抢占优先级,范围是0-15.

系统中断SVC,PendSV,Systick一般是占据14和15,其它的0到13,程序里面随意使用,跟裸机一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分配为优先级分组4后,只有抢占优先级,范围是0-15.

系统中断SVC,PendSV,Systick一般是占据14和15, ...

明白了,多谢硬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