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PU] 浮点运算单元重入问题

楼主(2020-04-27):
重入一般可以理解为一个函数在同时多次调用,例如操作系统在进程调度过程中,或者单片机、处理器等的中断的时候会发生重入的现象。
一般浮点运算都是由专门的硬件来完成,举个例子假设有个硬件寄存器名字叫做FLOAT,用来计算和存放浮点数的中间运算结果
假设有这么个函数
void fun()
{
//...这个函数对FLOAT寄存器进行操作
}
假如第一次执行,有个对浮点数操作运算的结果临时存在FLOAT寄存器中,而就在这时被中断了,而中断函数或者另一个进程也调用fun函数,这时第二次调用的fun函数在执行的过程中就会破坏第一次FLOAT寄存器中的结果,这样当返回到第一次fun函数的时候,结果就不正确了。

有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,以前没注意过。浮点运算还要保护起来???

网友A:
老生常谈的问题了。

对于Cortex-M内核这种带FPU单元的,如果是裸机例子,无需用户操心,编译器会处理。

OS里面使用要处理的,FPU有一批寄存器是自动入栈的,还有一批是需要手动入栈的,OS里面处理的关键就是这批手动入栈的寄存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老生常谈的问题了。

对于Cortex-M内核这种带FPU单元的,如果是裸机例子,无需用户操心,编译器会处理。
...

楼主,您说得手动入栈是啥意思?怎么实现手动入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您说得手动入栈是啥意思?怎么实现手动入栈?

手动就是用户自己的port代码做入栈和出栈。

任意下载的RTOS的port文件代码看下就明白了。

网友C:
也就是说操作系统移植的代码里面如果处理了那些需要手工入栈的,  我们自己的应用代码就不需要单独处理了,对吧? 硬汉大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老生常谈的问题了。

对于Cortex-M内核这种带FPU单元的,如果是裸机例子,无需用户操心,编译器会处理。
...

看了一下RT-Thread和FreeRTOS对M4的port, 都做了处理。解惑了,谢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也就是说操作系统移植的代码里面如果处理了那些需要手工入栈的,  我们自己的应用代码就不需要单独处理了, ...

是的。

网友:
感谢硬汉大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