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bOS] 原创,终于打通 embOS+LwIP 网络接口sys_arch.c/.h 的底层驱动

楼主(2020-04-28):
原创,终于打通 embOS+LwIP 网络接口sys_arch.c/.h 的底层驱动

目前已知 bug 说明一下

1. 在 开发板 客户端(服务器) 端没有与 远程 的 服务器(客户端) 连接时, 貌似过一会就会出现 硬件中断错误,目前初步估计应该是 消息邮箱 溢出造成的,
   后续有待解决,

2. 如有谁有比较好的解决之法,欢迎更正
3. 开发板与远程设备一旦连接上,就不会出现上述的问题了,而且工作也基本稳定
4. embOS V5.02a
    Lwip    v2.1.2

网友A:
你搞得那个封装层版呢,这个封装层版的好用。
/*
* Copyright (c) 2001-2003 Swedish Institute of Computer Science.
* All rights reserved.
*
*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,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,
*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:
*
* 1.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,
*  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.
* 2.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,
*  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
*    and/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.
* 3. The name of the author may not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
*   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.
*
*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AUTHOR ``AS IS''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
* WARRANTIES, INCLUDING, BUT NOT LIMITED TO,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
*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. IN NO EVENT
* SHALL THE AUTHOR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, INDIRECT, INCIDENTAL, SPECIAL,
* EXEMPLARY,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(INCLUDING, BUT NOT LIMITED TO, PROCUREMENT
*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; LOSS OF USE, DATA, OR PROFITS; OR BUSINESS
* INTERRUPTION)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, WHETHER IN
* CONTRACT, STRICT LIABILITY, OR TORT (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) ARISING
*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,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
* OF SUCH DAMAGE.
*
* This file is part of the lwIP TCP/IP stack.
*
* Author: Adam Dunkels <adam@sics.se>
*
*/

#include <string.h>
#include "cmsis_os2.h"

#include "lwip/opt.h"
#include "lwip/sys.h"

#if !NO_SYS

static uint32_t tick_freq;

/* Time to kernel ticks */
static uint32_t ms2tick (uint32_t ms) {
  if (ms == 0U) {
    return (osWaitForever);
  }
  if (tick_freq != 0U) {
    ms = (ms * tick_freq) / 1000U;
  }
  return (ms);
}

/* Kernel ticks to time */
static uint32_t tick2ms (uint32_t tick) {
  if (tick_freq != 0U) {
    tick = (tick * 1000U) / tick_freq;
  }
  return (tick);
}

/* Mutexes */
err_t sys_mutex_new(sys_mutex_t *mutex)
{
  static const osMutexAttr_t attr = {
    NULL, osMutexPrioInherit | osMutexRecursive | osMutexRobust, NULL, NULL
  };
  osMutexId_t id;

  id = osMutexNew(&attr);
  if (id == NULL) {
    return ERR_MEM;
  }
  *mutex = id;
  return ERR_OK;
}

void sys_mutex_free(sys_mutex_t *mutex)
{
  osMutexDelete(*mutex);
}

void sys_mutex_lock(sys_mutex_t *mutex)
{
  osMutexAcquire(*mutex, osWaitForever);
}

void sys_mutex_unlock(sys_mutex_t *mutex)
{
  osMutexRelease(*mutex);
}

/* Semaphores */
err_t sys_sem_new(sys_sem_t *sem, u8_t count)
{
  osSemaphoreId_t id;

  id = osSemaphoreNew(1U, count, NULL);
  if (id == NULL) {
    return ERR_MEM;
  }
  *sem = id;
  return ERR_OK;
}

void sys_sem_free(sys_sem_t *sem)
{
  osSemaphoreDelete(*sem);
}

u32_t sys_arch_sem_wait(sys_sem_t *sem, u32_t timeout)
{
  osStatus_t status;

  status = osSemaphoreAcquire(*sem, ms2tick(timeout));
  if (status != osOK) {
    return SYS_ARCH_TIMEOUT;
  }
  return 0U;
}

void sys_sem_signal(sys_sem_t *sem)
{
  osSemaphoreRelease(*sem);
}

/* Mailboxes */
err_t sys_mbox_new(sys_mbox_t *mbox, int size)
{
  osMessageQueueId_t id;

  id = osMessageQueueNew((uint32_t)size, sizeof(void *), NULL);
  if (id == NULL) {
    return ERR_MEM;
  }
  *mbox = id;
  return ERR_OK;
}

void sys_mbox_free(sys_mbox_t *mbox)
{
  osMessageQueueDelete(*mbox);
}

void sys_mbox_post(sys_mbox_t *mbox, void *msg)
{
  osMessageQueuePut(*mbox, &msg, 0, osWaitForever);
}

err_t sys_mbox_trypost(sys_mbox_t *mbox, void *msg)
{
  osStatus_t status;

  status = osMessageQueuePut(*mbox, &msg, 0U, 0U);
  if (status != osOK) {
    return ERR_MEM;
  }
  return ERR_OK;
}

u32_t sys_arch_mbox_fetch(sys_mbox_t *mbox, void **msg, u32_t timeout)
{
  osStatus_t status;

  status = osMessageQueueGet (*mbox, msg, NULL, ms2tick(timeout));
  if (status != osOK) {
    return SYS_ARCH_TIMEOUT;
  }
  return 0U;
}

u32_t sys_arch_mbox_tryfetch(sys_mbox_t *mbox, void **msg)
{
  osStatus_t status;

  status = osMessageQueueGet (*mbox, msg, NULL, 0U);
  if (status != osOK) {
    return SYS_MBOX_EMPTY;
  }
  return 0U;
}

/* Threads */
sys_thread_t sys_thread_new(const char *name, lwip_thread_fn function, void *arg, int stacksize, int prio)
{
  osThreadAttr_t attr;
  osThreadId_t   id;

  memset (&attr, 0, sizeof(attr));
  attr.name       = name;
  attr.stack_size = (uint32_t)stacksize;
  attr.priority   = (osPriority_t)prio;

  id = osThreadNew(function, arg, &attr);
  return id;
}

/* Time */
u32_t sys_now()
{
  return (tick2ms(osKernelGetTickCount()));
}

u32_t sys_jiffies()
{
  return (osKernelGetTickCount());
}

/* Critical sections */
#if SYS_LIGHTWEIGHT_PROT

sys_prot_t sys_arch_protect(void)
{
  sys_prot_t pval;

  pval = osKernelLock();
  return pval;
}

void sys_arch_unprotect(sys_prot_t pval)
{
  osKernelRestoreLock (pval);
}

#endif /* SYS_LIGHTWEIGHT_PROT */

void sys_init(void)
{
  tick_freq = osKernelGetTickFreq ();
  if (tick_freq > 990U && tick_freq < 1010U) {
    // No scaling for 1ms ticks
    tick_freq = 0U;
  }
}

#endif /* !NO_SYS */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搞得那个封装层版呢,这个封装层版的好用。

你提供的这个封装层,在 embOS + Lwip 上使用不行,我已经测试过了的,所以后来只能使用 embOS 的原型函数 就可以

embOS 提供的 v2 封装层,我目前使用 除了 那个 创建任务函数可以正常使用外,其他的 v2 封装层都不行啊,目前也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

你目前提供的这个封装层 貌似在 rtx 上使用效果是非常好的哟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提供的这个封装层,在 embOS + Lwip 上使用不行,我已经测试过了的,所以后来只能使用 embOS 的原型函 ...

得给SEGGER反馈,做个更好的封装层。

这个封装层在RTX5和FreeRTOS下都好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得给SEGGER反馈,做个更好的封装层。

这个封装层在RTX5和FreeRTOS下都好用。

1. segger 洋文太多,要不托付你 去 segger 反馈一下啊 ?

2. 你提供的封装层 在 rtx5 , FreeRTOS 系统下确实是好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得给SEGGER反馈,做个更好的封装层。

这个封装层在RTX5和FreeRTOS下都好用。

貌似发现这个 embOS 的提供的 消息邮箱,os 系统内部 貌似不会 自动 循环使用,这样就容易造成 内存泄漏的问题了,还有 这个 系统,说起来是占用 系统资源小,但是实际使用 貌似需要的 任务 堆栈也不小啊,貌似比 ucos, freertos 还大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得给SEGGER反馈,做个更好的封装层。

这个封装层在RTX5和FreeRTOS下都好用。

现在貌似在没有连接上网络运行一会就会出现如下错误

System Handler Control and State Register = 0x10000 , Addr = 0xE000ED24
Memory Fault Status Register = 0x0 , Addr = 0xE000ED28
Bus Fault Status Register = 0x1 , Addr = 0xE000ED29
Bus Fault Manage Address Register = 0x0 , Addr = 0xE000ED38
Usage Fault Status Register = 0x0 , Addr = 0xE000ED2A
Hard Fault Status Register = 0x40000000 , Addr = 0xE000ED2C
Debug Fault Status Register = 0x0 , Addr = 0xE000ED30
Auxiliary Fault Status Register = 0x0 , Addr = 0xE000ED3C

这些个地址 的介绍在哪里可以查看啊 ???

楼主:
貌似使用 embOS + Lwip 的人民很少哇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. segger 洋文太多,要不托付你 去 segger 反馈一下啊 ?

2. 你提供的封装层 在 rtx5 , FreeRTOS 系 ...

SEGGER这块好像国内专门有人搜集这方面的问题,给他们反馈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现在貌似在没有连接上网络运行一会就会出现如下错误

System Handler Control and State Register = 0x ...

楼主:
这个中断地址,有没有具体的相关介绍啊 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中断地址,有没有具体的相关介绍啊 ?

在私有外设,这个要翻翻编程手册,或者权威指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私有外设,这个要翻翻编程手册,或者权威指南。

终于 搞定了, 目前基本可以正常使用了,
不过还有个小 小的 bug, 不影响正常使用

上传 来备份或者供后续需要者 提供参考,

已目前的水准 也只能这样了, 后续看看哪位高人 改 好 改 完美哟

目前已知 bug ,
说明: 已知问题
      a. 开发板设置为 客户端, 如果 远程 服务器端没有连接 开发板 客户端, 会出现
         lwip v2.1.2
         1. Assertion "p != NULL" failed at line 732 in ..\Middlewares\Third_Party\LwIP\src\core\pbuf.c
            出现这个貌似也不会影响正常使用
         2. 可以在底层 把这句 删除掉即可, 不删除也不会影响正常使用, 出现这句提示的原因,主要是
            sys_mbox_valid 这个函数还没有完全正常搞好造成的吧?
      b. 开发板设置为 服务器, 工作正常, 也没有任何异常提示
c. 图片, 图片中消息显示, mobx 的 新建, 释放, 还有信号量的 新建, 释放 都是 正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