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bedded Studio] Embedded Studio使用stlink怎么配置

楼主(2020-04-28):
如题,Embedded Studio使用stlink要怎么配置呢?

网友A:
ES 只支持J-LINK 需要先刷stlink转JLINK的固件  固件在SEGGER官网下载

网友:
要用GDB Server,具体我也没有实际操作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S 只支持J-LINK 需要先刷stlink转JLINK的固件  固件在SEGGER官网下载

用GDB Server是可以的,就是每次要手工启动GDB Server很麻烦,配置界面里面有一个命令行配置启动参数,可以自动启动GDB Server,但是不懂怎么配置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用GDB Server是可以的,就是每次要手工启动GDB Server很麻烦,配置界面里面有一个命令行配置启动参数,可 ...

搞定,直接使用ST的GDB Server,设置好路径,自动启动设置为yes,就可以自动启动GDB Server,挺好用的

网友(2020-09-10):
引用 楼主:
搞定,直接使用ST的GDB Server,设置好路径,自动启动设置为yes,就可以自动启动GDB Server,挺好用的

可以说是具体配置过程吗?

网友(2021-05-10):
引用 楼主:
搞定,直接使用ST的GDB Server,设置好路径,自动启动设置为yes,就可以自动启动GDB Server,挺好用的

能不能详细说说怎么配置的,论坛里有苹果系统下的配置,但在WINDOWS下好像有问题。

网友(2021-12-25):
今天在STM32CubeIDE 里看到了使用stlink 配置gdbserver command line。
先要安装ST32CubeIde ,如果没有安装这个,要安装stlink gdbserver。并且知道stlink gdbserver 的安装路径
在 Embedded Studio 中,在OPT 下的GDB Server 项下在set GDB Server SCommand Line 设置下面的命令,ST-LINK_gdbserver.exe 前面改成自己 ST-LINK_gdbserver.exe 的路径,对宏命令很熟的话,可以用宏定义来定义ST-LINK_gdbserver.exe 的路径。
Auto Start GDBserver 选择yes, 命令行中 -p 61234 与 GDBserver port 对应。
D:\ST\STM32CubeIDE_1.6.1\STM32CubeIDE\plugins\com.st.stm32cube.ide.mcu.externaltools.stlink-gdb-server.win32_2.0.0.202105311346\tools\bin\ST-LINK_gdbserver.exe -p 61234 -l 1 -d -s -cp D:\ST\STM32CubeIDE_1.6.1\STM32CubeIDE\plugins\com.st.stm32cube.ide.mcu.externaltools.cubeprogrammer.win32_2.0.0.202105311346\tools\bin -m 0 -k
然后,就可以在 Embedded Studio 中使用stlink调试程序了。这个方法不需要先启动GDB Serve。再连接什么的。就是一键启动。

网友:
可以采用此贴方法。

H7-TOOL高速DAPLINK用于Embedded Studio操作说明,采用OpenOCD配GDB Server(2021-12-08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d=109999&fromuid=58

网友:
使用OpenOCD 配置GDB Server ,在STM32CubeIDE中 GDB Server Command Line 中的命令行是这样的
D:\ST\STM32CubeIDE_1.6.1\STM32CubeIDE\plugins\com.st.stm32cube.ide.mcu.externaltools.openocd.win32_2.1.0.202110201500\tools\bin\openocd.exe "-f" "modbus Debug.cfg" "-s" "D:/STM32CubeIDE/workspace_1.6.1/modbus" "-s" "D:/ST/STM32CubeIDE_1.6.1/STM32CubeIDE/plugins/com.st.stm32cube.ide.mcu.debug.openocd_2.0.100.202111151130/resources/openocd/st_scripts" "-s" "D:/ST/STM32CubeIDE_1.6.1/STM32CubeIDE/plugins/com.st.stm32cube.ide.mpu.debug.openocd_2.0.100.202110211057/resources/openocd/st_scripts" "-c" "gdb_report_data_abort enable" "-c" "gdb_port 3333" "-c" "tcl_port 6666" "-c" "telnet_port 4444"
可以根据自己的Openocd 安装文件路径和项目路径修改命令行
D:\ST\STM32CubeIDE_1.6.1\STM32CubeIDE\plugins\com.st.stm32cube.ide.mcu.externaltools.openocd.win32_2.1.0.202110201500\tools\bin\      Openocd 安装路径
modbus Debug.cfg    项目配置文件。
D:/STM32CubeIDE/workspace_1.6.1/modbus         项目文件路径
将命令行复制到Embedded Studio   option下 GDB Server Command Line中。
使用命令行的好处是,点击调试时一键自动启动 GDB Server。

网友(2024-03-30):
Embedded Studio 8.1 之后的版本配置stlink更简单了。参见  https://wiki.segger.com/Use_ST-Link_in_Embedded_Studio   需要配合安装STM32CubeProgrammer V2.14.0之后的版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