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TEXT自动换行时行间距能调吗?

楼主(2020-04-28):
如题~~

感觉太紧了。。。

补充:中文显示

网友:
没有相应API调,如果显示内容不多,可以使用多个TEXT控件

网友A:
专门用FontCvt生成不紧的字体即可,FontCvt可以调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专门用FontCvt生成不紧的字体即可,FontCvt可以调节。

好的。

网友:
用间距宽的字体就可以,比如思源黑体这种上下间距贼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