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有没有读写铁电FRAM的例程?

楼主(2020-04-28):
少量数据存储用铁电还可以。。。想试试

网友:
Github上有不少,可以参考下。

网友A:
铁电不是IIC协议吗,直接按照IIC协议读写就行了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铁电不是IIC协议吗,直接按照IIC协议读写就行了啊。

IIC速度有点慢吧? 我看到还是SPI的接口做存储器读写比较好啊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IIC速度有点慢吧? 我看到还是SPI的接口做存储器读写比较好啊。

速度是不快,你楼主位不是说了吗,少量数据存储,IIC没问题的。

网友(2021-08-10):
好像很少人讨论铁电,我写了偏纪事文:  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d=108264&extra=
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

网友(2021-09-09):
有,FM25V02的驱动,公司量产产品都用

网友B:
SPI接口的还是I2C接口的? 我这里都有驱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速度是不快,你楼主位不是说了吗,少量数据存储,IIC没问题的。

我看很多IIC通讯的时候都要关系统中断,这一点会造成很多担忧。尤其是对实时性要求高的嵌入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PI接口的还是I2C接口的? 我这里都有驱动

IIC..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看很多IIC通讯的时候都要关系统中断,这一点会造成很多担忧。尤其是对实时性要求高的嵌入式。

不需要,也可以。铁电速度很快的。

网友C(2023-07-24):
引用 网友B:
SPI接口的还是I2C接口的? 我这里都有驱动

你好,可以分享一下spi的吗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可以分享一下spi的吗,谢谢

需要那款型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