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使用RL-TCPnet V7.13的IPv6/IPv4库,弹出错误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net_ndp_list【V7.14版本已经解决】

楼主(2020-04-29):
2020-07-03

经官方确认,这个是个bug,已经在RL-TCPnet V7.14得到修正。

解决办法,从这个镜像列表里面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6992

下载安装Keil.MDK-Middleware.7.12.0.pack及其以上版本即可解决。

早期解决办法:

使用新版会弹出这个错误,原因是选择了IPv6/IPv4的库,但是却没有配置IPv6,此时会包这个错误。

解决办法就是把IPv6配置下即可:

网友A:
硬汉大哥,这个不会影响实际程序的使用吧,在没有V6的环境下,添加了V6的协议,会不会有问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大哥,这个不会影响实际程序的使用吧,在没有V6的环境下,添加了V6的协议,会不会有问题?

可以选择仅使用IPv4的库

楼主(2020-07-03):
原来这个是个bug,已经解决了。。。

使用最新的RL-TCPnet V7.14即可

网友B:
我想问一下   我移植到LAN8720  怎么在路由器找不到这台终端。 但是可以正产通讯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想问一下   我移植到LAN8720  怎么在路由器找不到这台终端。 但是可以正产通讯。。

没有开启DHCP

网友B:
开启了DHCP,路由的检测模式有点奇怪。在DHCP活动客户端可以看得到设备。 但是在首页的客户端列表却没有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开启了DHCP,路由的检测模式有点奇怪。在DHCP活动客户端可以看得到设备。 但是在首页的客户端列表却没有 ...

不清楚了,你自己研究下吧。我手头的TPLINK,小米路由和磊科的都正常。

之前做案例是用的这几个测试的。

楼主:
重新更新了下帖子,方便大家查阅。

网友:
RL-TCPnet V7.13

网友(2021-09-15):
引用 网友B:
我想问一下   我移植到LAN8720  怎么在路由器找不到这台终端。 但是可以正产通讯。。

朋友,此问题解决了吗,我也是和你遇到一样的问题,静态IP不能在路由器页面看到设备,如果开启了DHCP就能看到,奇怪的是没过2分钟,设备就从路由器列表中下线了,但是设备在内网通讯和ping其地址都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