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X5全家桶] H7-TOOL的WinUSB + n个HID + n个MSC貌似可以了。。。向终极目标前进了一步

楼主(2020-04-29):
效果:

像免驱的HID,MSC可以随便加。

下一步要把RNDIS虚拟网卡和多个CDC也刷上去,实现USB设备方向的大综合:WinUSB + n个HID + n个MSC + n个CDC + RNDIS

实际抓包来看所有类型都识别了,改了好多次inf,电脑端不认,驱动不成功,继续研究研究。

网友A:
版主,这USB入门怎么入门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版主,这USB入门怎么入门呐

后面刷教程。

这里有早期版:

【专题教程第8期】基于emWin模拟器的USB BULK上位机开发,仅需C即可,简单易实现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0026&fromuid=58

网友B(2020-08-21):
硬汉大大您好,H7的USB可以实现轮询方式读取SDMMC,可是想要使用SDMMC的IDMA传输就无法成功了(不通过USB 可以使用IDMA传输),使用USB的时候打断点可以成功,但一直跑就没办法成功了,推断是USB中断导致的问题,您遇到过这个问题吗?期待回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硬汉大大您好,H7的USB可以实现轮询方式读取SDMMC,可是想要使用SDMMC的IDMA传输就无法成功了(不通过USB 可 ...

也是用的RL-USB吗

网友B:
成功了,不用RTOS的方式判断DMA传输就能行,用两个变量标志的方式就能成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成功了,不用RTOS的方式判断DMA传输就能行,用两个变量标志的方式就能成功

你这么一说那我知道了,你用的是ST的那个USB库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这么一说那我知道了,你用的是ST的那个USB库。

是的,ST的那种方式配合USB就不行了,用的您的驱动方式就成功了,不过ST的RTOS方式还是想不通为什么会失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ST的那种方式配合USB就不行了,用的您的驱动方式就成功了,不过ST的RTOS方式还是想不通为什么会失 ...

ST那个USB库好些奇葩的设计方式,比如中断里面调用HAL_Delay,搞了个使用malloc的动态内存操作等

我楼主位的是用的RL-USB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ST那个USB库好些奇葩的设计方式,比如中断里面调用HAL_Delay,搞了个使用malloc的动态内存操作等

我楼 ...

对的,这个USB中断里面malloc动态分配内存 ,都不好用RTOS的vPortmalloc方式去管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