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TH PHY] LAN8720晶振跑飞的怪异现象

楼主(2020-04-29):
LAN8720用的无源25M无源晶振,就近无过孔走线。发现手一碰到晶振附近的电容,晶振频率就会跑飞(示波器看的),进而导致网络中断。之所以想到这么试,是因为设备在做EMC实验时总是出现网络掉线的情况,怀疑也跟这个晶振频率跑飞有关系。
更换不同电容值以及跨接电阻、甚至更换了几个厂家的晶振等多种方法,都没有效果。于是干脆用STM32的MCO引脚输出25M晶振给它用,之后无论是打干扰还是用手触碰,都不会出现频率跑飞以及网络中断的情况了。
比较疑惑,难不成是LAN8720对无源晶振很挑剔?不知道各位用过LAN8720的同仁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怪异的现象。

网友A:
感觉有必要对比下干扰时,晶振的输出波形效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有必要对比下干扰时,晶振的输出波形效果。

打静电干扰时不好拿示波器量,怕把示波器搞坏了,但从外部现象看,打干扰导致网络异常中断时,LAN8720的指示灯不是常亮就是常灭。
而用手碰晶振时,指示灯会变灭,再拿开就会恢复正常闪烁。这时候用示波器看到的波形已经从25M变成了十几K的杂波。
改用外部25M时钟输入后这些异常现象都没有了,因此我推断打干扰时也是因晶振跑飞造成网络中断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打静电干扰时不好拿示波器量,怕把示波器搞坏了,但从外部现象看,打干扰导致网络异常中断时,LAN8720的 ...

得想办法测试下波形。

应该是晶振工作异常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得想办法测试下波形。

应该是晶振工作异常了。

嗯,刚去电子市场买了25M有源晶振换上,也没问题。波形很稳定,通信也很稳定。无论是打干扰还是用手触碰都不会跑偏。
至此应该基本确定是无源晶振这部分电路的问题了,以后有机会看到其他产品用LAN8720,我也试试手碰一下看会不会导致断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得想办法测试下波形。

应该是晶振工作异常了。

下面三种波形依次是无源25M晶振波形、手触碰晶振电容导致晶振跑飞时的波形、25M有源晶振的波形。注:25M有源晶振不会出现频率跑偏的情况,很稳定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下面三种波形依次是无源25M晶振波形、手触碰晶振电容导致晶振跑飞时的波形、25M有源晶振的波形。注:25M ...

有点意思,抽空我也测测,我手头有好几款网络芯片的板子。

网友B(2020-12-01):
晶振问题解决了吗?遇到同样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晶振问题解决了吗?遇到同样的问题。

已经都换成有源晶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晶振问题解决了吗?遇到同样的问题。

请问你的是什么现象?解决了吗?
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:不定时间出现  网线拔掉 的故障。

网友C(2021-06-23):
楼主,最后找到问题根源了吗,我也是用的无源晶振,REFCLKO输出的是50MHZ正玄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最后找到问题根源了吗,我也是用的无源晶振,REFCLKO输出的是50MHZ正玄波

楼主的早解决了,9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