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T STM32F429 WM8978 播放录音问题

楼主(2020-04-29):
需求:
        使用wm8978在STM32F429进行播放和录音
开发板:
        野火的开发板STM32F429加载了SD卡驱动,WM8978驱动用的是atk-apollo下的驱动,然后可能因为开发板的问题SD卡初始化失败,没法挂载。但是有时候能枚举出来,然后我换了个开发板,armflyv6的开发板,SD卡挂载成功了,WM8978驱动加载了,使用cubex使用了RTT里面的wavplayer-latest版本进行录音和播放测试。

开发板的wm8978硬件接线图:

armflyv6开发版的CubeMX的SAI和I2C的配置,因为RTT的I2C使用的软件模拟的,所以没有开启硬件I2C,

armflyv6开发板的env配置如下

因为开发板的I2C引脚用的PB10和PB11所以I2C的env配置如下,26和27是根据drv_gpio.c文件看出来的

wavplayer的配置如下,我修改了录音的设备名字为mic0 默认为sound0和播放一样所以改了下

打印如下

msh />
msh />[I/I2C] I2C bus [i2c1] registered

\ | /
- RT -   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
/ | \     4.0.3 build Apr 29 2020
2006 - 2020 Copyright by rt-thread team
msh />[I/SDIO] SD card capacity 31166976 KB.
found part[0], begin: 32256, size: 29.644GB
[I/app.card] sd card mount to '/'

msh />list_device
device           type         ref count
-------- -------------------- ----------
sd0      Block Device         1
record   Pipe                 0
mic0     Sound Device         0
sound0   Sound Device         0
i2c1     I2C Bus              0
uart1    Character Device     2
pin      Miscellaneous Device 0
msh />ls
Directory /:
System Volume Information<DIR>
1.wav               523719884
msh />wavplay -s 1.wav
[D/WAV_PLAYER] EVENTLAYSTOPPAUSERESUME, STATE:STOPPED -> PLAYING
[D/WAV_PLAYER] open wavplayer, device sound0
msh />Information:
samplerate 44100
channels 2
sample bits width 16
[I/WAV_PLAYER] play start, uri=1.wav

msh />
msh />wav
wavplay
wavrecord
msh />wavre
wavrecord
msh />wavrecord -s 111.wav
Information:
samplerate 8000
channels 2
[D/WAV_RECORDER] ready to record, device =  mic0, uri 111.wav
[D/WAV_RECORDER] entery while

msh />

播放的时候没声音,录音获取不到声音,我在wavrecorder.c里面添加了打印。可以看到录音的时候进入了entery while 但是后面就直接退出了,没打印111111111,

现在卡住了,不知道为啥没声音,应该配置没问题啊。 身边没示波器哎,有人弄过stm32f429 RTT上的WM8978么?请指教下

网友:
参考我们V6的emWin提高篇录音机案例即可,做了uCOS-III和FreeRTOS两个版本案例。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3687

网友A(2021-08-05):
楼主,您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相同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您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相同问题

直接移植我们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