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如何实现窗口页面内容的垂直滚动?

楼主(2020-04-29):
一个页面用的是Window窗口控件,在这个窗口中有许多编辑框控件Edit,但是Edit特别多,显示区域显示不下,需要翻页显示,想知道如何用滚动条实现?或者有啥其他办法实现垂直滚动显示?

网友A:
可以手动添加滚动条,然后根据滚动条的值来改变控件的位置(使用WM_MoveWindow()函数)。

网友B:
窗口做的大点,然后配合Motion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手动添加滚动条,然后根据滚动条的值来改变控件的位置(使用WM_MoveWindow()函数)。

移出显示区域外的话不会出问题吗?比如硬件错误之类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窗口做的大点,然后配合Motion功能。

没有触摸屏,只有按键,用不了这个功能吧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移出显示区域外的话不会出问题吗?比如硬件错误之类的?

不会,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没有触摸屏,只有按键,用不了这个功能吧...

窗口做的长一点,然后配合WM_MoveTo之类的窗口移动函数实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窗口做的长一点,然后配合WM_MoveTo之类的窗口移动函数实现。

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