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串口助手] 简单易用的开源串口波形软件SerialPlot,支持各种数据格式,直接串口打印,支持多通道

楼主(2020-04-30):
坛友狂野的庄稼汉带来的分享。

官方下载:
https://bitbucket.org/hyOzd/serialplot/src/default/

论坛下载:

效果:

用我们H7-TOOL的USB转串口实测:
直接打印数据输出即可,上位机可以选择uint8,uint16,uint32,int8,int16,int32等格式

网友:
其实,我希望它能加个传统的数据(字符)显示窗口。。。再加一个自动断帧的功能就好了。。 我给他提交了建议。。。

网友A:
分享一个自己一直在用的串口工具,功能很强大。软件下载地址:
http://www.amaocom.com/

网友:
这个我用了  很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分享一个自己一直在用的串口工具,功能很强大。软件下载地址:
http://www.amaocom.com/

果然厉害,还是集体的力量大啊!
我忍受了了十几年的老串口助手。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分享一个自己一直在用的串口工具,功能很强大。软件下载地址:
http://www.amaocom.com/

刚刚下载试用了,这个软件的断帧判断有些问题。。。。我的一帧数据长度大约42ms,休息间隔有200ms,它经常误判一帧数据。。。。
准备加他们群提意见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刚刚下载试用了,这个软件的断帧判断有些问题。。。。我的一帧数据长度大约42ms,休息间隔有200ms,它经 ...

我也刚加了群,反馈了一个问题,虽然用了很久了,Q猫就是你吧

另外你看改下这里是不是能改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刚加了群,反馈了一个问题,虽然用了很久了,Q猫就是你吧

另外你看改下这里是不是能改善。

是的。 这里我修改了,都不起作用。
其他的串口助手软件都是正常断帧的。 包括微软商店的,立创sscom的。。。都是正常判断一帧数据的。

这个软件的上次更新是10个月以前了,热度已过,可能作者已经不怎么更新了吧。。。

网友C:
ScriptCommunicator_serial-terminal
这个工具也很棒,Qt写的,开源,作者一直在维护,开发5年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ScriptCommunicator_serial-terminal
这个工具也很棒,Qt写的,开源,作者一直在维护,开发5年多了

太强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ScriptCommunicator_serial-terminal
这个工具也很棒,Qt写的,开源,作者一直在维护,开发5年多了

很灵活,如果有Qt的技术能力才行啊。。。。一般用起来有点累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ScriptCommunicator_serial-terminal
这个工具也很棒,Qt写的,开源,作者一直在维护,开发5年多了

这个我也在用,哈哈哈

网友:
都是高手

网友D:
ScriptCommunicatorSetup_05_10_windows  这个压缩包我下载了解压失败啊

网友:
谢谢各位兄弟的分享

网友:
貌似这个 串口 最大只支持到 256000 的波特率, 感觉不爽啊, 要是 能够支持 到 921600 就好啦,

貌似 sscom v5.13.1  可以支持到 9261600, 而且也支持 eth 功能, 感觉 也非常不错

网友:
不支持绘图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ScriptCommunicatorSetup_05_10_windows  这个压缩包我下载了解压失败啊

右键管理员权限运行安装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ScriptCommunicator_serial-terminal
这个工具也很棒,Qt写的,开源,作者一直在维护,开发5年多了

很好的软件,我一直在用,也自己根据这个框架改自己需要的软件

网友:
感谢硬汉推荐的波形显示工具,多通道不太会用,单通道用起来很方便,显示个测试数据比较直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ScriptCommunicator_serial-terminal
这个工具也很棒,Qt写的,开源,作者一直在维护,开发5年多了

完全不会用。。。。需要自己写js.script。 这是个什么语言? java?

网友:
记录一下  有绘图功能  查看数据规律更方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完全不会用。。。。需要自己写js.script。 这是个什么语言? java?

类似javascritp的语言,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定制功能

网友:
再推荐一个,https://www.volt.ink/#,volt+(伏特加),https://gitee.com/je0000/Vodka/releases,作者现在一直在维护的。

网友E:
请问硬汉哥,怎么发送数据的,我这里数据格式发送,显示比较奇怪,7f,应该是128,但是波形却120以内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请问硬汉哥,怎么发送数据的,我这里数据格式发送,显示比较奇怪,7f,应该是128,但是波形却120以内

应该是展示效果的问题,看下源码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应该是展示效果的问题,看下源码。

void PowerOnoffTask(void const *argument)
{
    /* USER CODE BEGIN PowerOnoffTask */

    uint32_t wakeuptime;

    uint8_t data1 = 0;

    /* Infinite loop */
    for (;;)
    {
        LED_TOGGLE;
        data1++;

        RS_485_PA8_SendByte(&data, 1);

        osDelayUntil(&wakeuptime, 200);
    }
    /* USER CODE END PowerOnoffTask */
}

网友:
不好意思:刚刚代码错了
void PowerTask(void const *argument)
{
    /* USER CODE BEGIN PowerOnoffTask */

    uint32_t wakeuptime;

    uint8_t data = 100;

    /* Infinite loop */
    for (;;)
    {
        LED_TOGGLE;

        RS_485_PA8_SendByte(&data, 1);

        osDelayUntil(&wakeuptime, 200);
    }
    /* USER CODE END PowerOnoffTask */
}

网友:
依然没有显示。。。

网友:
void RS_485_PA8_SendByte(uint8_t ch[], uint8_t len)
{
        RS485PA8_TX;
        HAL_UART_Transmit(&huart1, ch,len, 0xffff);
}

网友E:
串口助手调试都是可以输出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串口助手调试都是可以输出的

自己摸索下吧。

网友:
已经好了

网友F(2021-09-29):
我想知道 有没有人用过这个波形显示助手,可以给个安装包吗

串口波形助手

串口波形助手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想知道 有没有人用过这个波形显示助手,可以给个安装包吗

仅看给的名字,还不太好检索,有个关键词比较好找

网友(2022-05-12):
引用 网友A:
分享一个自己一直在用的串口工具,功能很强大。软件下载地址:
http://www.amaocom.com/

好人一生平安

网友G(2022-08-27):
TOOL有这个功能吗  串口示波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TOOL有这个功能吗  串口示波器

H7-TOOL的Modbus助手,串口波形打印和用户设置X轴数值设置说明(2021-09-26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d=108891&fromuid=58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H7-TOOL的Modbus助手,串口波形打印和用户设置X轴数值设置说明(2021-09-26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 ...

串口示波器 能解析modbus协议吗 ,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串口示波器 能解析modbus协议吗 ,

串口示波器解析太麻烦了,我们有更简单的脚本解析,脚本不需要用户去做,我们已经做好了,加载下就行,可以指示错误

网友(2022-11-29):
seriaplot开源代码运行好多错误,有大佬有解决方法吗

网友:
serialplot的波特率太低了,另外segger的vcom最高可以到多少的波特率啊?

网友:
请问大佬们,有没有支持xmodem协议的开源串口工具啊,想要源码

网友:
请问大佬们,有没有支持xmodem协议的开源串口工具啊,想要源码~

网友:
MARK一下备用

网友(2023-02-28):
一个超赞的开源串口虚拟示波器项目—serial_port_plotter
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372120096

网友(2023-04-27):
超赞,各路大神汇聚于次。

网友(2023-10-11):
感谢大佬的分享,太好用了

网友(2024-06-07):
引用 网友A:
分享一个自己一直在用的串口工具,功能很强大。软件下载地址:
http://www.amaocom.com/

太牛了,顶!顶!顶!感谢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