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总线矩阵] 同一总线上的外设可以同时通信么?

楼主(2020-04-30):
比如APB1上的SPI,IIC,ADC或者串口这些,可以同时启动DMA传输么?当数据量一直采集,假如ADC,是不是别的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呢?

网友A:
没问题,可以同时开启,系统会帮你做好仲裁。DMA是可以配置优先级的,配置优先级的意义就在这里了。

像IIC, ADC,串口占用不了多少带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,可以同时开启,系统会帮你做好仲裁。DMA是可以配置优先级的,配置优先级的意义就在这里了。

像I ...

硬汉哥,两个外设的数据是同时到达的哦,比如2个ADC,数据同一时刻过来,都走API1也不会影响么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两个外设的数据是同时到达的哦,比如2个ADC,数据同一时刻过来,都走API1也不会影响么?

有影响啊,如果CPU访问他们是同一个总线通道是有的。

但是像ADC这种满速设备,影响可以忽略。

像H7这种更加强大的总线矩阵,更是影响甚微。不同总线下的ADC1和ADC3,几乎没有影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影响啊,如果CPU访问他们是同一个总线通道是有的。

但是像ADC这种满速设备,影响可以忽略。

我现在是2路SPI通信,当单独一路数据不会丢失,但是同时开启2路SPI就发现数据有丢包的现象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是2路SPI通信,当单独一路数据不会丢失,但是同时开启2路SPI就发现数据有丢包的现象了。

这个锅,H7不背。

检查你的SPI参数等设置问题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锅,H7不背。

检查你的SPI参数等设置问题。。。

哈哈,谢谢硬汉哥,当发现问题时,我还是先不怀疑硬件问题,说明自己学艺不精,想在这里看看有没有解决办法或者哪位高手遇到类似问题。

网友B(2021-03-05):
完全同步时,不同的DMA通道还是会抢总线的。我做WS2812彩灯,用DMA搬运一路数据没有问题,同时搬运2路就发现了抢总线的的现象,示波器看到数据堵塞了一小段时间,WS2812的最小时间片是0.4us,丁点延后都会数据错乱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完全同步时,不同的DMA通道还是会抢总线的。我做WS2812彩灯,用DMA搬运一路数据没有问题,同时搬运2路就发 ...

这个是因为你用的DMA1或者DMA2,他们只有一个,这个DMA下的通道之间有个优先级配置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因为你用的DMA1或者DMA2,他们只有一个,这个DMA下的通道之间有个优先级配置。

DMA传输时很快的,对于低速设备基本无影响。WS2812看能不能用SPI去驱动,选个合适的分频系数。用4位数据传输一位WS2812的数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DMA传输时很快的,对于低速设备基本无影响。WS2812看能不能用SPI去驱动,选个合适的分频系数。用4位数据 ...

SPI驱动一路WS2812没问题,同时两路还是不行,而且中断还对DMA传输下的一大串WS2812数据有干扰,我当时将中断改成读取,AHB总线的裁决器还会将总线的带宽平分一半给CM3内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因为你用的DMA1或者DMA2,他们只有一个,这个DMA下的通道之间有个优先级配置。

也可能吧,当时也没有继续试下使用两个DMA,但是CM3 DMA1 DMA2 还是会抢AHB总线带宽的,H7这种就有了3个独立总线矩阵。时序并发要求极其高的,可以用FPGA,这个东西是彻底的硬件并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