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J-Scope] 使用J-Scope闪退的解决办法,特别是当前最新的V6.11m

楼主(2020-05-01):
在下面这个界面里,不要点击选择按钮,死机的原因就是因为点击了这个选择按钮

直接手动填写型号即可,比如STM32H743XI,STM32F429BI,STM32F407IG,STM32F103ZE等

网友A:
这个方法上上周就发现了,但我发现win7没这个问题,win10会卡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方法上上周就发现了,但我发现win7没这个问题,win10会卡死

我是win7,64bit,也容易出这个问题,手动填就解决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是win7,64bit,也容易出这个问题,手动填就解决了。

这么诡异的 事情, 看来也是 bug 啊

网友B:
手动填就可以解决问题了,好像是和新版本的jlink驱动兼容性有问题,用旧版的jlink驱动就不会闪退。

网友:
之前就在群里问过,还真是个BUG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手动填就可以解决问题了,好像是和新版本的jlink驱动兼容性有问题,用旧版的jlink驱动就不会闪退。

是的,之前老版驱动没有这个问题。

另外J-Scope有段时间没有更新了,SEGGER有必要再更新下了。

网友C(2020-07-25):
闪退到怀疑人生了.现在终于可以用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闪退到怀疑人生了.现在终于可以用了.

这么给力的小软件,SEGGER停更两年了,他们应该继续更新下。

网友D(2021-04-25):
本来不会闪退的, 结果安装了下新驱动, 结果也是一直闪退了,哎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本来不会闪退的, 结果安装了下新驱动, 结果也是一直闪退了,哎

这个bug,好多年没更新了。

网友:
除了 jlink,这个软件真的是最牛逼的。     不知道为什么停更了..

网友E(2021-09-07):
使用JLINK 6.46g驱动貌似可以,不会闪退

网友(2022-02-18):
引用 网友E:
使用JLINK 6.46g驱动貌似可以,不会闪退

感谢老哥提供的信息,实测6.46g驱动不会闪退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么给力的小软件,SEGGER停更两年了,他们应该继续更新下。

今天装新驱动的时候发现J-Scope更新了,和驱动版本号一样是V7.62了,但实际使用的时候发现出现了新的问题,V6.11可以识别的结构体内部变量到了新版本反而识别不了,折腾了半天又换回了V6.11,中间还出现了闪退的问题,幸亏硬汉这篇帖子的帮助。

网友F(2023-12-21):
硬汉哥你好,请问一下这个可以像Keil Array Visualization一样看数组数据的波形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硬汉哥你好,请问一下这个可以像Keil Array Visualization一样看数组数据的波形吗?

好久没用这个软件了,如果没记错的话,HSS模式下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