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使用cube生成了一个lwip工程在H7-TOOL上运行,接入12V电源无法ping通,拔掉电源线就OK了

楼主(2020-05-02):
今天趁着五一假期充点电,拿出之前买的H7-TOOL,使用cube搭建了一个lwip的工程,一会能ping通,一会ping不同,后来才发现我用jlink调试以及供电,如果此时接入12V电源就ping不通了,电源线一拔掉就可以ping通,一头雾水。

网友A:
两个解决方案供你参考研究:

1、方案一:参考H7-TOOL的APP工程即可,这个工程就是用的lwip。

2、方案二:

LwIP网络教程开始更新,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,配套RTX5和FreeRTOS两个版本,更新至第7章(2019-12-12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874

由于H7-TOOL用的是LAN8720,现成的驱动拿去用:

分享个修正版RL-TCPnet V7.X和LwIP的LAN8720驱动,符合CMSIS-Driver驱动规范,适用于所有STM32系列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7297

注意,这个方案二用于H7系列也要操作CubeMX,其实跟你楼主位的区别不大,看看玩的转不,教程里面有超详细操作步骤。这个用于H7-TOOL是完全没问题,怎么玩都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个解决方案供你参考研究:

1、方案一:参考H7-TOOL的APP工程即可,这个工程就是用的lwip。

今天用V1.7库中的lwip tcp echo server工程测试没有这个问题,但是我用cube生成的就有这个问题,对比了半天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同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今天用V1.7库中的lwip tcp echo server工程测试没有这个问题,但是我用cube生成的就有这个问题,对比了半 ...

CubeMX的坑比较多,特别注意Cache问题,之前的帖子里面已经回复过你: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733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ubeMX的坑比较多,特别注意Cache问题,之前的帖子里面已经回复过你: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

终于发现问题了,原来是V1.7库中的lwip tcp echo server工程对PF10进行了初始化且将PF10拉高了,只要这么一操作jilink供电下,无论介入USB线或者介入电源线都可以ping通,不然死活都有问题,但是看原理图PF10没有看出是怎么连接的。

楼主:
终于发现了原来是tcp echo server例程中将PF10初始化了并且设置为1输出,这样的话无论接电源还是USB线都不影响ping通,但是查看原理图也没看出PF10是怎么连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