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H7的USB做电脑U盘,如何提高写入速度?

楼主(2020-05-02):
我使用STM32H7的USB做电脑U盘,移植的是STM32的USB库的MSC例程,SD卡读写使用的是轮询模式。

现在我把MSC_MEDIA_PACKET改为62KB,写入SD卡的速度也才1MB/S左右,再也上不去了。MSC_MEDIA_PACKET的数值不能大于或等于64KB,否则电脑写入SD卡直接失败。

STM32的USB速度是12Mbps,应该能达到1MB/S到1.5MB/S吧?

请教还有哪些方法可以提高写入速度?

网友:
12Mbps是理论值,不考虑软件开销。
1MB/S可以了

楼主:
我把2个文件同时写入SD卡,电脑上同时有2个复制窗口,2个复制的速度加起来,就有1.4MB/s了,已经接近1.5MB/s了。

但单个文件写的速度,最高就1MB/s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把2个文件同时写入SD卡,电脑上同时有2个复制窗口,2个复制的速度加起来,就有1.4MB/s了,已经接近1.5MB/ ...

实际上电脑端显示出来的速度有点虚,你可以这样测试,发送两个500MB的文件,计时多长时间完成,完后算下实际速度,这样的测试靠谱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