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I] ucosiii 的事件标志组怎么实现多个队列同步啊? 以前有多事件同步,后面官方取消了。

楼主(2020-05-03):
硬汉大神,ucosiii 的事件标志组怎么实现多个队列同步啊? 以前有多事件同步,后面官方取消了。

网友:
之前的功能大概是什么样的。

楼主:
没有什么具体的项目。我只是突然想到了这个,比如: 任务A需要接受到一个来自中断的信号量,一个来自任务B的队列,一个来自任务C的队列。这三个需要同时满足任务A才能开始工作,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?请硬汉哥赐教

楼主:
比如:任务A需要收到中断信号量,任务B的队列,任务C的队列,这三个需要都收到时,任务A才开始工作,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?硬汉哥请赐教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比如:任务A需要收到中断信号量,任务B的队列,任务C的队列,这三个需要都收到时,任务A才开始工作,这种情 ...

任务A在while里面阻塞等着就好了吧

楼主:
如果是三个中,收到任意一个,也就是或的关系时,任务A开始工作呢?  这样三个都在A里面阻塞应该不行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