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wIP] 升级LwIP网络教程配套例子到V1.1版本,提升长时间数据批量传输的稳定性

楼主(2020-05-03):
客户反馈使用当前配套的LwIP工程模板,长时间工程会出现数据越传越慢的问题,借本周MDK配套的LwIP软件包升级之际,修正了下驱动文件。

经过客户和我这边的测试,初步稳定了。

新版例子下载:

LwIP网络教程开始更新,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,配套RTX5和FreeRTOS两个版本,更新至第7章(2020-05-03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874

网友A:
硬汉,知道lwip做TCP客户端的时候,去连接服务器,超时时间过长的问题吗?我这边现在测试出来超时时间是20秒左右,但是配置里面并没有找到相关的设置地方。
接收、发送超时都可以配置,就是连接的无法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,知道lwip做TCP客户端的时候,去连接服务器,超时时间过长的问题吗?我这边现在测试出来超时时间是20 ...

是不是版本的问题,最好用当前的最新版2.1.2,修改了4个TCP的bug。

在lwip官网找资料,上来发现最新的2.1.2版本有4个TCP bug要修改。。。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905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硬汉,知道lwip做TCP客户端的时候,去连接服务器,超时时间过长的问题吗?我这边现在测试出来超时时间是20 ...

你使用的是 什么 系统, 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使用的是 什么 系统, ??

他好像是用的uCOS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他好像是用的uCOS。

貌似你之前说你有 embOS  的 源码,发出来共享一下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貌似你之前说你有 embOS  的 源码,发出来共享一下啊

这个是在那个帖子里面回复你来着,那个原作者也在那个帖子里面回复了,我得找下他的帖子才能找到地址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在那个帖子里面回复你来着,那个原作者也在那个帖子里面回复了,我得找下他的帖子才能找到地址。

好的,先多谢多谢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