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 将 GUICC_M565 改成 GUICC_565 才能正常显示

楼主(2020-05-03):
问题如题, 使用 GUICC_M565  显示 BGR
使用 GUICC_565  才能显示 RGB

楼主:
已解决:
          解决方法:
#define GUI_USE_ARGB                  (1)    /* Enable use of ARGB color mode */

楼主:
已解决:
解决方法:#define GUI_USE_ARGB                  (1)    /* Enable use of ARGB color mode */
定义 ARGB

网友A:
注意,这个宏定义仅仅是修改了GUI_RED,GUI_WHITE等颜色的宏定义值,务必要跟你实际使用的ARGB格式库或者ABGR格式库匹配起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注意,这个宏定义仅仅是修改了GUI_RED,GUI_WHITE等颜色的宏定义值,务必要跟你实际使用的ARGB格式库或者AB ...

好的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