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stm32F746-Disc板子上测试了CMSIS-WIFI dirver

楼主(2020-05-04):
一、使用体验:
    简单配置就可使用,很方便。再也不用自己写AT指令部分的,而且都是是封装好的API.下边附上一个简单的测试例程。代码极其不规范,请勿作为模板。

二、值得看的源码部分:
注意tcp server的IP和端口配置。测试前要先在主机上起一个tcpserver,然后在板子上配置对应的地址和端口

  1. extern ARM_DRIVER_WIFI Driver_WiFi0;
  2. static ARM_DRIVER_WIFI *wifi = &Driver_WiFi0;

  3. ARM_WIFI_CONFIG_t wifi_config = {0};
  4. ARM_WIFI_NET_INFO_t net_info;

void initialize_wifi (void) {
  char info[32];

  wifi = &Driver_WiFi0;

  // Initialize and Power-on WiFi Module
  if(wifi->Initialize (NULL) != ARM_DRIVER_OK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Initialize err\r\n"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;
        }
  if(wifi->PowerControl (ARM_POWER_FULL) !=ARM_DRIVER_OK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powerControl err\r\n"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;
        }

  // Retrieve module information
  wifi->GetModuleInfo(info, sizeof(info));
}

void setOption_wifi(void)
{
        uint8_t ip[4];

        ip[0] = 192U;
        ip[1] = 168U;
        ip[2] = 0U;
        ip[3] = 1U;

        // Set IP static address of the Station
        wifi->SetOption (0U, ARM_WIFI_IP, &ip, sizeof(ip));

}

void active_wifi(void)
{
        int32_t status;
        ARM_WIFI_CONFIG_t wifi_config;

        wifi_config.ssid = "HiWiFi_59DA5A";
        wifi_config.pass = "xieyanghi";
        wifi_config.security = ARM_WIFI_SECURITY_WPA2;
        wifi_config.ch = 11U;
        wifi_config.wps_method = ARM_WIFI_WPS_METHOD_NONE;

        // Connect to wireless network
        status = wifi->Activate (0U, &wifi_config);
        if(status != ARM_DRIVER_OK)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 error handling
        }
}

void ping_host (void) {
  uint8_t ip[4] = { 192U, 168U, 1U, 1U };
  int32_t res;

  wifi = &Driver_WiFi0;
  res = wifi->Ping ((uint8_t *)ip, sizeof(ip));
  if (res != ARM_DRIVER_OK) {
    // Host responded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}
  }
}

static const char message[] = { "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zy dog." };

void Echo_Client_Thread (void *arg) {
  uint8_t ip[4] = { 192U, 168U, 1U, 53U };  //这里根据主机的IP来配置
  int32_t sock, res;
  char dbuf[120];

  while (1) {
    wifi = &Driver_WiFi0;
    sock = wifi->SocketCreate (ARM_SOCKET_AF_INET, ARM_SOCKET_SOCK_STREAM, ARM_SOCKET_IPPROTO_TCP);

    res = wifi->SocketConnect (sock, (uint8_t *)ip, sizeof(ip), 6000U);//主机上tcp server的服务端口
    if (res == 0) {
      wifi->SocketSend (sock, message, sizeof(message));
      res = wifi->SocketRecv (sock, dbuf, sizeof(dbuf));
      if (res < 0) {
        break;               // Error occured
      }
      if (res > 0) {
        if (memcmp (dbuf, message, res) != 0) {
          // error handling, message is not the same as sent
        }
      }
    }
    wifi->SocketClose (sock);
    osDelay (1000U);
  }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 Application main thread
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__NO_RETURN static void app_main (void *argument) {
  (void)argument;
  // ...

        initialize_wifi();
        printf("initialize_wifi complete\r\n");

        active_wifi();
        printf("active_wifi complete\r\n");

        //等待连接
        while(!wifi->IsConnected(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循环等待
        }
        printf("Connected complete\r\n");

        ping_host();
        printf("ping_host complete\r\n");

        Echo_Client_Thread(NULL);

        // Disconnect from wireless network
        wifi->Deactivate (0U);

  for (;;) {}
}

配置部分:
RTE配置:
用到的组件配置

device配置:

两个配置文件
UART配置和WIFI使用的串口根据自己实际情况作配置,这里仅作示范。

基本上就以上这些

网友:
请教一下楼主 开启了network-》interface-》wifi后,会出现异常EvrNetWiFi_SetBypassModeFailed。单独测试cmsis-driver是可以连接上路由器的。哪里配置错了呢。

网友A:
大概知道原因了 8266不支持所谓的旁路模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概知道原因了 8266不支持所谓的旁路模式

你这个结论很有价值,正打算测试下8266

网友(2020-06-26):
我用这个CMSIS driver wifi   进行server 没有成功啊! 网络调试助手作为客户端搞不定啊!  能否提供一下示例代码

网友(2023-11-15):
有没有使用SPI的

网友:
这个是SPI的

网友(2024-09-03):
引用 网友A:
大概知道原因了 8266不支持所谓的旁路模式

是不是ESPXX系列不支持旁路模式不能使用network中间件操作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