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请教一下:在双机通信时SPI需要上拉电阻么?

楼主(2020-05-04):
采用STM32双机通信,如果速度在15M以上需要接上拉电阻么?现在2路同时SPI通信会丢包,单路不会的。

网友A:
实测过50MHz SPI,带不带上拉,没啥影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实测过50MHz SPI,带不带上拉,没啥影响。

用的杜邦线还是PCB走的线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用的杜邦线还是PCB走的线呢?

排针和FPC软排线,两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排针和FPC软排线,两种。

谢谢硬汉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