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关于向eeprom首次存储数据

楼主(2020-05-04):
一般如何判断eeprom没有存储过数据?像at24cx或者铁电的fm24cxx这些原始数据是1吗, 如果存储过数据,则下次开机不需要再次写入。

网友:
自己定义个开头的标识就行。

网友:
同上解决方案,可以自定义在0扇区的0地址填入非0xFF的值表示自己的App已经正常写入flash。否则表明没有,全部重写

网友:
楼主位的方法不靠谱,程序更新也想要更新数据呢?最好是通过校验或特征判断数据的合法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