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I] uc-probe无法显示cpu的使用率

楼主(2020-05-04):
环境:uCos III V3.08
uC-Probe V4.8.1.0

按照硬汉的 uC-Probe简易使用说明.pdf 进行了配置

使用过程中遇到两个问题,请大家多多指教
1、无法显示cpu的使用率

2、在setting 选择,选择通用cortex m3 运行正常,选择具体的型号stm32f207zg时,反而连接不上

网友:
这个要用到DWT时钟周期计数器,你那里应该没有正常开启。

网友(2020-08-19):
你这个不仅是CPU使用率看不到,堆栈的也看不到。多半是移植了被阉割的UCOS,单步调试看一下有没有Stat Task创建和运行过程差那一步没有执行,将对应的开关打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