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BOOT/IAP] 如何控制app的软件版本

楼主(2020-05-05):
采用boot+app模式,如何控制APP的软件版本?

网友A:
参考下我们H7-TOOL的BOOT和APP

网友B:
不知道你想怎么版本控制,我们是ABCD的形式,D是debug版本,正式投产时给0,有新版本就从C位开始升1,十六进制表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你想怎么版本控制,我们是ABCD的形式,D是debug版本,正式投产时给0,有新版本就从C位开始升1,十六 ...

应该是我没描述清楚,我们量产的项目在工厂测试时候,需要显示软件版本。理论上软件版本号是存在APP里,我把测试模式写在boot里,我要如何去读取APP的软件版本?

网友C:
老哥 你说的版本控制是啥意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老哥 你说的版本控制是啥意思

应该描述为在boot显示APP的软件版本~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参考下我们H7-TOOL的BOOT和APP

能讲解下升级过程或原理吗?就这一张图没看明白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能讲解下升级过程或原理吗?就这一张图没看明白是什么意思?

好的,后面了讲解下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应该描述为在boot显示APP的软件版本~

bootloader里面还做这么多事啊?一般我们在bootloader和固件之间留一点空间用做软件版本  硬件版本 等信息保存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bootloader里面还做这么多事啊?一般我们在bootloader和固件之间留一点空间用做软件版本  硬件版本 等信 ...

128KB的空间可以做很多事了,最主要是一个BOOT配无数个APP,如何进行版本管理是个技术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参考下我们H7-TOOL的BOOT和APP

这个 我理解 就是 把  版本号 用汇编指令方式 写到 可执行文件(bin) 文件,28,29,30,31 四个字节 ,32位变量,第一次 看到这样的写法。

我猜是便于 BootLoader 知道 app 的固件版本号 ,决定 当前正在 运行区域的 app 和 升级文件的 app 版本号 前后比较 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应该是我没描述清楚,我们量产的项目在工厂测试时候,需要显示软件版本。理论上软件版本号是存在APP里, ...

这也简单,app中的版本号存放在固定地址不就行了,boot直接去读地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