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I] 相同优先级任务调度问题

楼主(2020-05-05):
各位好:

    uCOS III配置中关闭了OS_CFG_SCHED_ROUND_ROBIN_EN配置,同时又使用了相同优先级的任务创建,

调度器在这种情况下,有无问题?

网友:
同优先级任务还可以继续执行,这个是类似FreeRTOS,RTX里面的一种合作式调度方式,也是同优先级下这几个任务是逐次执行的,不再按照时间片方式处理.

UCOSIII任务优先级相同的问题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212&fromuid=58

网友:
每个任务应该还是要释放cpu,不然无法切换到下一个任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