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切换到使用AC6编译器之后,使用printf死机

楼主(2020-05-06):
请问一下,在使用STM32CubeMX生成工程之后,在MDK中切换到使用AC6编译器,发现调用printf函数后,程序就无法运行。是有什么需要设置的地方吗?
printf函数实现
i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
{
        // 采用查询方式发送数据,无限等待
        HAL_UART_Transmit(&huart2, (uint8_t *)&ch, 1, HAL_MAX_DELAY);
        return ch;
}

网友:
初始化好后,直接如下操作试试。

i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
{
        /* 写一个字节到USART1 */
        USART1->TDR = ch;

        /* 等待发送结束 */
        while((USART1->ISR & USART_ISR_TC) == 0)
        {}

        return ch;
}

楼主:
谢谢硬汉回复,我测试一下。

楼主:
试了一下,也没有成功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试了一下,也没有成功。

单独测试,看看能正常发出数据不,如果不能,你的串口配置就有问题了。

/* 写一个字节到USART1 */
        USART1->TDR = ch;

        /* 等待发送结束 */
        while((USART1->ISR & USART_ISR_TC) == 0)
        {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