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dsp编译问题

楼主(2020-05-06):
最近在学dsp,按照教程写了一个定时器的程序,但是编译不通过,显示错误如下图,然后将以前编译好的工程重新编译,同样的错误,最终将错误定位到CpuTimer0这个结构体上,只要包含这个结构体就报错,这是怎么回事,是配置的问题还是缺少文件了?

网友A:
这个是什么? TI的CCS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什么? TI的CCS ?

对,ccs6.1,我刚找到问题了,是因为缺少一个定时器的.c文件造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