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WM_SetCreateFlags和GUI_Init的先后问题

楼主(2020-05-06):
程序带有显示和触摸, 移植了STemwin5.44,使用了窗口管理器,有四个图标,每个图标都可以点进入下一个界面。

1. 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函数在GUI_Init()函数之后调用,程序都是正常,唯一的缺点就是主界面刷新有点慢;

2. 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函数在GUI_Init()函数之前调用,点击触摸屏的空白处(这里的空白处就是“不是四个图标的区域”),界面直接紊乱了,不知道是哪里的处理导致了这种现象。

网友A:
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放在前面,桌面窗口也会使用存储设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放在前面,桌面窗口也会使用存储设备。

我就是为了让主界面的刷新速度快一点,所以将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放在前面,但是连带的出现了触摸空白处,界面乱的问题。

网友A:
将你的桌面窗口也做重绘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将你的桌面窗口也做重绘就好了。

        case WM_PAINT:
//            if (sel < gui_module_get_number(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UI_SetBkColor(GUI_MAKE_COLOR(0x00ED9564));
                GUI_Clear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
取消掉if判断,功能就正常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case WM_PAINT:
//            if (sel < gui_module_get_number())
                {

好的,还有什么问题了再交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的,还有什么问题了再交流。

多谢硬汉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