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] stm32h750 usb device是不是支持8个in endpoint和8个out endpoint同时使用啊?

楼主(2020-05-06):
stm32h750 usb device是不是支持8个in endpoint和8个out endpoint同时使用啊?如果要虚拟5个usb acm类的串口,理论上除了EP0以外,要至少10个endpoint才行。
这个芯片能满足吗?

楼主:
能确认不?硬汉很担心这个不行,我现在用的是32F070,怎么看都只能模拟4个串口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能确认不?硬汉很担心这个不行,我现在用的是32F070,怎么看都只能模拟4个串口

没问题,像RL-USB是限制了,只能安排了4个CDC,0到3

// <h>USB Device: Communication Device Class (CDC) 0
//   <o>Assign Device Class to USB Device # <0-3>
//   <i>Select USB Device that is used for this Device Class instance
#define USBD_CDC0_DEV                    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,像RL-USB是限制了,只能安排了4个CDC,0到3

// USB Device: Communication Device Class (CDC ...

rl-usb是必须用mdk生成工程吗?还是用cubemx也行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rl-usb是必须用mdk生成工程吗?还是用cubemx也行?

经典配置方式不用CubeM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