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6配套7寸屏显示问题

楼主(2020-05-07):
只有视线和屏在一个水平线上,看起来才清晰,高一点(俯视)视觉效果就很差,看不清楚,有没有办法解决下?

网友:
这个是TN屏,可视角就是这样的。

而使用广角的IPS屏有个坑爹的残影,漏光等问题,我们H7-TOOL就是用的IPS屏,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整了个息屏功能

具体看自己选择了。

IPS屏优缺点: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A9%AB%E5%90%91%E9%9B%BB%E5%A0%B4%E6%95%88%E6%87%89%E9%A1%AF%E7%A4%BA%E6%8A%80%E8%A1%9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