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苦思冥想两天,攻克一个轻量级问题,AD7606的FMC DMA方式驱动实现了,硬件定时器控制采样周期

楼主(2020-05-07):
解决这个问题相当烧脑子,想的头大。
难点在于驱动AD7606不像SRAM,SDRAM,仅需一个FMC接口就行,它还需要一个独立的时钟引脚,每次时钟触发要连续读取8次数据。

初步实现H7的FMC DMA方式配定时器控制AD7606了。尝试了很多方案,实现都太复杂了,玩不转。
方案1:定时器配合DMAMUX两级级联,苦于找不到合理级联触发源。
方案2:定时器触发DMAMUX,然后DMA触发MDMA,这个是可以实现的,就是MDMA玩起来有点复杂。
方案3:两路DMAMUX控制,不限制必须用定时器的PWM引脚,然后配置定时器做同步触发源,也是可以实现的,占用太多硬件资源。

最终这三种方案全部否决了,实现的头疼。最终有个第4套方案,算是实现了,后面更新到V7的BSP驱动教程里面。

网友:
得道升仙了

网友A:
AD7606不便宜啊,8通道的在80元以上。ADI还出了一个AD7616 16通道的也在110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D7606不便宜啊,8通道的在80元以上。ADI还出了一个AD7616 16通道的也在110元

是的,不过工控,电力,这款芯片用的很多,这些行业成本也不敏感,所以深入整下,

网友:
辛苦,坐等发布

网友B:
这是同步sram接口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同步sram接口吗?

看了下同步SRAM,不行,时序不满足。

网友C:
这还是原先103的方案啊 dma+定时器
可惜这片子不能加逻辑开关 他有个100us的延时滤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还是原先103的方案啊 dma+定时器
可惜这片子不能加逻辑开关 他有个100us的延时滤波

这个是一个崭新的方案。无需什么逻辑开关。

里面有好多技巧的,完全硬件控制,每次触发连续存储8路同步采集的DMA数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