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求提高刷屏速度的优化方案

楼主(2020-05-07):
平台  STM32F429    168MHZ,  外部16bit  SDRAM
触摸 IIC,有触摸按下后,10ms 中断中发事件标志,在任务中读取。
屏 720*720   RGB565
GUI :STemwin 5.44
界面  主要是 图片,透明像素用得特别多。

目前的表现是:
每次触摸按下后,GUI线程阻塞。导致触摸任务不能及时正常读取。从而导致可能丢失触摸动作。
最长的阻塞0.5S左右。

1.个人感觉应该是DMA2D中等待传输结束 卡住了。。但是不明白的是 GUI的任务优先级是最低的。一旦高优先级的任务就绪,应该会发生跳转才对。
  /* Wait until transfer is done */
  while (DMA2D->CR & DMA2D_CR_START)
  {
  }

2. GUI中 没有画点,和画线的函数,是否STemwin 在库中间已经做了优化。

3. static void DMA2D_CopyBuffer(U32 LayerIndex, void * pSrc, void * pDst, U32 xSize, U32 ySize, U32 OffLineSrc, U32 OffLineDst)
    这个函数应该使用率是很高的 ,但是调试发现 貌似使用率不高。

4. GUI_SetFuncMixColors(DMA2D_MixColors);//会导致显示效果变差
     打开这个函数后,文字明显被腐蚀感觉,线条都变细了。

4. 其他函数都是参考硬汉的,
void LCD_X_Config(void)
{
  U32 i;

  LCD_LL_Init ();

  /* At first initialize use of multiple buffers on demand */
#if (NUM_BUFFERS > 1)
    for (i = 0; i < GUI_NUM_LAYERS; i++)
    {
      GUI_MULTIBUF_ConfigEx(i, NUM_BUFFERS);
    }
#endif

  /* Set display driver and color conversion for 1st layer */
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(DISPLAY_DRIVER_0, COLOR_CONVERSION_0, 0, 0);

  /* Set size of 1st layer */
  if (LCD_GetSwapXYEx(0)) {
    LCD_SetSizeEx (0, YSIZE_PHYS, XSIZE_PHYS);
    LCD_SetVSizeEx(0, YSIZE_PHYS * NUM_VSCREENS, XSIZE_PHYS);
  } else {
    LCD_SetSizeEx (0, XSIZE_PHYS, YSIZE_PHYS);
    LCD_SetVSizeEx(0, XSIZE_PHYS, YSIZE_PHYS * NUM_VSCREENS);
  }
  #if (GUI_NUM_LAYERS > 1)

    /* Set display driver and color conversion for 2nd layer */
  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(DISPLAY_DRIVER_1, COLOR_CONVERSION_1, 0, 1);

    /* Set size of 2nd layer */
    if (LCD_GetSwapXYEx(1)) {
      LCD_SetSizeEx (1, YSIZE_PHYS, XSIZE_PHYS);
      LCD_SetVSizeEx(1, YSIZE_PHYS * NUM_VSCREENS, XSIZE_PHYS);
    } else {
      LCD_SetSizeEx (1, XSIZE_PHYS, YSIZE_PHYS);
      LCD_SetVSizeEx(1, XSIZE_PHYS, YSIZE_PHYS * NUM_VSCREENS);
    }
  #endif

    /*Initialize GUI Layer structure */
    layer_prop[0].address = LCD_LAYER0_FRAME_BUFFER;

#if (GUI_NUM_LAYERS > 1)
    layer_prop[1].address = LCD_LAYER1_FRAME_BUFFER;
#endif

   /* Setting up VRam address and custom functions for CopyBuffer-, CopyRect- and FillRect operations */
  for (i = 0; i < GUI_NUM_LAYERS; i++)
   {

    layer_prop.pColorConvAPI = (LCD_API_COLOR_CONV *)apColorConvAPI;

    layer_prop.pending_buffer = -1;

    /* Set VRAM address */
    LCD_SetVRAMAddrEx(i, (void *)(layer_prop.address));

    /* Remember color depth for further operations */
    layer_prop.BytesPerPixel = LCD_GetBitsPerPixelEx(i) >> 3;

    /* Set custom functions for several operations */
    LCD_SetDevFunc(i, LCD_DEVFUNC_COPYBUFFER, (void(*)(void))CUSTOM_CopyBuffer);
    LCD_SetDevFunc(i, LCD_DEVFUNC_COPYRECT,   (void(*)(void))CUSTOM_CopyRect);
    /* Filling via DMA2D does only work with 16bpp or more */
    if (LCD_LL_GetPixelformat(i) <= LTDC_PIXEL_FORMAT_ARGB4444)
      {
       LCD_SetDevFunc(i, LCD_DEVFUNC_FILLRECT, (void(*)(void))CUSTOM_FillRect);
       LCD_SetDevFunc(i, LCD_DEVFUNC_DRAWBMP_8BPP, (void(*)(void))CUSTOM_DrawBitmap8bpp);
      }

    /* Set up drawing routine for 16bpp bitmap using DMA2D */
    if (LCD_LL_GetPixelformat(i) == LTDC_PIXEL_FORMAT_RGB565)
         {LCD_SetDevFunc(i, LCD_DEVFUNC_DRAWBMP_16BPP, (void(*)(void))CUSTOM_DrawBitmap16bpp);     /* Set up drawing routine for 16bpp bitmap using DMA2D. Makes only sense with RGB565 */
     }
        /* Set up drawing routine for 32bpp bitmap using DMA2D */
    if (LCD_LL_GetPixelformat(i) ==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)
       LCD_SetDevFunc(i, LCD_DEVFUNC_DRAWBMP_32BPP, (void(*)(void))CUSTOM_DrawBitmap32bpp);
         /* Set up drawing routine for 32bpp bitmap using DMA2D. Makes only sense with ARGB8888 */
    /* Set up custom color conversion using DMA2D, works only for direct color modes because of missing LUT for DMA2D destination */
    /* Set up custom color conversion using DMA2D, works only for direct color modes because of missing LUT for DMA2D destination */
    GUICC_M1555I_SetCustColorConv(Color2IndexBulk_M1555IDMA2D, Index2ColorBulk_M1555IDMA2D); /* Set up custom bulk color conversion using DMA2D for ARGB1555 */
    GUICC_M565_SetCustColorConv  (Color2IndexBulk_M565DMA2D,   Index2ColorBulk_M565DMA2D);   /* Set up custom bulk color conversion using DMA2D for RGB565 */
    GUICC_M4444I_SetCustColorConv(Color2IndexBulk_M4444IDMA2D, Index2ColorBulk_M4444IDMA2D); /* Set up custom bulk color conversion using DMA2D for ARGB4444 */
    GUICC_M888_SetCustColorConv  (Color2IndexBulk_M888DMA2D,   Index2ColorBulk_M888DMA2D);   /* Set up custom bulk color conversion using DMA2D for RGB888 */
    GUICC_M8888I_SetCustColorConv(Color2IndexBulk_M8888IDMA2D, Index2ColorBulk_M8888IDMA2D); /* Set up custom bulk color conversion using DMA2D for ARGB8888 */

        GUI_SetFuncAlphaBlending(DMA2D_AlphaBlending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Set up custom alpha blending function using DMA2D */
    GUI_SetFuncGetpPalConvTable(_LCD_GetpPalConvTable);
    //GUI_SetFuncMixColors(DMA2D_MixColors);//会导致显示效果变差
    GUI_SetFuncMixColorsBulk(LCD_MixColorsBulk);
  }

  DebugTx_StrDirect("LCD_X_Config ok\r\n");
}

网友:
先把16bit SDRAM换了。

楼主:
这款产品来不及了,, 打算下款产品  直接使用你的H7的核心板,,
不知道如果替换,,速度会提升几倍。

刚才测试发现 尽然是中断 发事件标志导致的问题。

中断中 发事件标志后, 需要另外一个任务再运行一次,才正式调度,这个调度的任务优先级又比较低,然后就卡住了。

void EXTI3_IRQHandler(void)
{/* EXTI line interrupt detected IR 总断*/
BaseType_t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=pdFALSE;
//traceISR_ENTER();

if(__HAL_GPIO_EXTI_GET_IT(GPIO_PIN_3) != RESET)
   {__HAL_GPIO_EXTI_CLEAR_IT(GPIO_PIN_3);
    //Feed_ON();
    xEventGroupSetBitsFromISR(xDateEventGroup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Event_TouchUpDat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);
    portYIELD_FROM_ISR(xHigherPriorityTaskWoken);
   }
//traceISR_EXIT();
}

网友:
高优先级依赖低优先级?应该更改下设计

网友A:
软件没做好蚆,我用的界面图片都是PNG的,429就解码PNG图片慢,显示有DMA2D速度不慢

网友:
565的格式,显示个渐变的很差,这个屏我使用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软件没做好蚆,我用的界面图片都是PNG的,429就解码PNG图片慢,显示有DMA2D速度不慢

当你的窗口很多都是 transt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。。 顶层窗口动一下,下面的窗口全部要刷新一遍,,如果绘制图像包含抗锯齿,就更慢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当你的窗口很多都是 transt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。。 顶层窗口动一下,下面的窗口全部要刷新一遍,,如果绘 ...

GUI程序不一样,我的顶层有覆盖的下面就不会刷新,文字也是全是抗锯齿。

网友B(2022-03-07):
引用 网友A:
GUI程序不一样,我的顶层有覆盖的下面就不会刷新,文字也是全是抗锯齿。

请问下面的如何不刷新,我的现在也是顶层透明小图标过多导致刷新慢的情况

网友(2022-10-11):
引用 网友B:
请问下面的如何不刷新,我的现在也是顶层透明小图标过多导致刷新慢的情况

楼主这个刷新慢的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GUI程序不一样,我的顶层有覆盖的下面就不会刷新,文字也是全是抗锯齿。

下面的如何才能实现不刷新,是要用memdev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