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请问stm32同时出现4个中断,单片机都会检测到吗?

楼主(2020-05-07):
比如我定时中断*2+exti中断*2,优先级一样,如果机会同时触发4个中断,单片机会不会丢失其中一个,都能检测到,并执行吗?时间触发那本书上,讲到51单片机如果有好几个中断一起来,会有一个或几个检测不到的可能

网友A:
M内核有挂起功能,不会。除非你重复的中断,这种情况只有一个会执行,没有累计中断的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内核有挂起功能,不会。除非你重复的中断,这种情况只有一个会执行,没有累计中断的功能。

明白了,有时间就看看权威指南~

网友:
单核MCU只能顺序执行,没有并发能力,多个中断也排队执行。

网友:
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相同,则看中断的硬件编号顺序执行

楼主:
我的意思是,4个中断前后脚来,单片机会不会丢失其中一个中断。安装stm32的nvic的意思是嵌套中断,可以保留4个中断。然后挨个执行。

网友:
嵌套中断的意思是高优先级中断可以打断当前优先级的中断,然后返回当前中断继续执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