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I] stm32f429 dicovery kit为啥移植ucos-iii后用不了官方的的lcd库啊

楼主(2020-05-07):
新人小白一个,板子是stm32f429 dicovery kit。 移植了ucos-iii后没有用ucos的库对cpu进行任何设置,就只用os_cpu_systickhandler替换了systick_handler,然后uart和led的任务都没问题,就是用到lcd的时候一直成功不了,换回st本身自带的systick_handler就好了。

官方库的驱动是ili9341,是因为库里面哪里用到了hal的tick吗? 但是我注释掉了几个hal_delay程序也没啥问题啊,是没有找对地方吗?

网友A:
用不了是指编译不成功,还是LCD无显示,还是显示不正常??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不了是指编译不成功,还是LCD无显示,还是显示不正常??。。。

LCD不显示,还是因为库里用到的hal_delay, 在ucos下我comment掉了他,或者重写了下他就好了,谢谢你的回复xd

网友A:
可以参考我的贴子,可能对你的问题有帮助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ypeid%26typeid%3D27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参考我的贴子,可能对你的问题有帮助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6617&extr ...

请问你知道为什么任务优先级之间的差距不一样也会影响程序表现,我有两个任务led1和2,然后他们的优先级是2和3,他们本来都是间隔一秒闪烁,然后我去掉2里面的delay,程序表现是两个led都是常亮,但是当我提高2的优先级到12的时候,就变成了2是常亮。1还是在间隔一秒闪烁

网友A:
可以贴一下你的源码吗?以便分析分析

楼主: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AL INCLUDE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#include "stm32f4xx_hal.h"
#include "stm32f429i_discovery.h"
#include "os.h"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AL DEFINE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/* Task Stack Size */
#define APP_TASK_START_STK_SIZE 128u
#define LED3_TASK_STK_SIZE 128u
#define LED4_TASK_STK_SIZE 128u

/* Task Priority */
#define APP_TASK_START_PRIO 1u
#define LED3_TASK_PRIO 2u
#define LED4_TASK_PRIO 12u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AL GLOBAL VARIABLE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/* Task Control Block */
static OS_TCB AppTaskStartTCB;
static OS_TCB LED3TaskTCB;
static OS_TCB LED4TaskTCB;

/* Task Stack */
static CPU_STK AppTaskStartStk[APP_TASK_START_STK_SIZE];
static CPU_STK LED3TaskStk[LED3_TASK_STK_SIZE];
static CPU_STK LED4TaskStk[LED4_TASK_STK_SIZE];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UNCTION PROTOTYPE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static void AppTaskStart(void *p_arg);
static void LED3Task(void *p_arg);
static void LED4Task(void *p_arg);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IN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OS_ERR err;

        OSInit(&err);

        OSTaskCreate((OS_TCB *)&AppTaskStartTCB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PU_CHAR *)"App Task Start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TASK_PTR)AppTaskStar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void *)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PRIO)APP_TASK_START_PRIO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PU_STK *)&AppTaskStartStk[0]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PU_STK_SIZE)APP_TASK_START_STK_SIZE / 1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PU_STK_SIZE)APP_TASK_START_STK_SIZ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MSG_QTY)5u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TICK)0u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void *)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OPT)(OS_OPT_TASK_STK_CHK | OS_OPT_TASK_STK_CLR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ERR *)&err);

        OSStart(&err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UP TASK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static void AppTaskStart(void *p_arg)
{
        OS_ERR err;

        HAL_Init();
        BSP_LED_Init(LED3);
        BSP_LED_Init(LED4);

        OSTaskCreate((OS_TCB *)&LED3TaskTCB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PU_CHAR *)"LED3 TASK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TASK_PTR)LED3Task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void *)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PRIO)LED3_TASK_PRIO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PU_STK *)&LED3TaskStk[0]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PU_STK_SIZE)LED3_TASK_STK_SIZE / 1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PU_STK_SIZE)LED3_TASK_STK_SIZ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MSG_QTY)5u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TICK)0u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void *)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OPT)(OS_OPT_TASK_STK_CHK | OS_OPT_TASK_STK_CLR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ERR *)&err);

        OSTaskCreate((OS_TCB *)&LED4TaskTCB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PU_CHAR *)"LED4 TASK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TASK_PTR)LED4Task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void *)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PRIO)LED4_TASK_PRIO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PU_STK *)&LED4TaskStk[0]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PU_STK_SIZE)LED4_TASK_STK_SIZE / 1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PU_STK_SIZE)LED4_TASK_STK_SIZ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MSG_QTY)5u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TICK)0u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void *)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OPT)(OS_OPT_TASK_STK_CHK | OS_OPT_TASK_STK_CLR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ERR *)&err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SK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static void LED3Task(void *p_arg)
{
        OS_ERR err;

        while (DEF_TRU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SP_LED_Toggle(LED3);

                OSTimeDlyHMSM((CPU_INT16U)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PU_INT16U)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PU_INT16U)1u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PU_INT32U)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OPT)OS_OPT_TIME_HMSM_STRIC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ERR *)&err);
        }
}

static void LED4Task(void *p_arg)
{
        OS_ERR err;

        while (DEF_TRU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SP_LED_Toggle(LED4);
/*
                OSTimeDlyHMSM((CPU_INT16U)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PU_INT16U)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PU_INT16U)1u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PU_INT32U)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OPT)OS_OPT_TIME_HMSM_STRIC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ERR *)&err);
*/
      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贴一下你的源码吗?以便分析分析

源码上的优先级是2和12,led4常亮,led3间隔一秒闪烁,当换成2和3时,都是常亮。

网友:
建议如下修改,再试一试看看是否正常
1.
#define APP_TASK_START_PRIO 4u
#define LED3_TASK_PRIO 11u
#define LED4_TASK_PRIO 12u

2.
AppTaskStart函数的最后加上
while (DEF_TRUE)
        {
         // 延时10秒
         OSTimeDlyHMSM((CPU_INT16U)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PU_INT16U)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PU_INT16U)10u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PU_INT32U)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OPT)OS_OPT_TIME_HMSM_STRIC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ERR *)&err)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贴一下你的源码吗?以便分析分析

我想应该是ucos源码的问题,我刚从3.05版本换到了3.08版本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