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I] 仿真发现任务堆栈内容全部为0

楼主(2020-05-08):
用的UCOSIII,今天仿真偶然发现有几个任务的堆栈空间始终都全部为0,但这些任务都在正常运行中,当然也肯定有很多局部变量。有些任务仿真可以发现堆栈中的数据一直在变化。
请教硬汉哥这是怎么回事儿?

网友A:
仿真状态全速运行吗?
用的什么查看的。

网友:
栈区是逆向地址生长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仿真状态全速运行吗?
用的什么查看的。

是全速运行状态下,把任务堆栈起始地址放到KEIL的memory窗口中看的,因为有些任务可以看到堆栈内容变化,有些任务始终全部为0,所以有些疑虑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全速运行状态下,把任务堆栈起始地址放到KEIL的memory窗口中看的,因为有些任务可以看到堆栈内容变化, ...

用J-Scope看看。

网友:
可以在要确认的任务里设置断点,查看下SP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