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定义方式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RAM_D1")))可以正常用到MDK的AC5和AC6下

楼主(2020-05-08):
之前以为只能定义到AC5下,测试了下AC6下也是正常的。

/* 定义在512KB AXI SRAM里面的变量 */
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RAM_D1"))) uint32_t AXISRAMBuf[10] = {1,2,3,4,5,6,7,8,9,0};
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RAM_D1"))) uint16_t AXISRAMCount;

/* 定义在128KB SRAM1(0x30000000) + 128KB SRAM2(0x30020000) + 32KB SRAM3(0x30040000)里面的变量 */
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RAM_D2"))) uint32_t D2SRAMBuf[10] = {1,2,3,4,5,6,7,8,9,0};
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RAM_D2"))) uint16_t D2SRAMount;

/* 定义在64KB SRAM4(0x38000000)里面的变量 */
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RAM_D3"))) uint32_t D3SRAMBuf[10] = {1,2,3,4,5,6,7,8,9,0};
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RAM_D3"))) uint16_t D3SRAMCount;

详情看V7教程的这个章节即可: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

这里特别注意一点,如果是固定地址用到AC6下载,需要用这个帖子的方案:

AC6使用 __attribute__((at(x)))需要改用__attribute__((section("name")))实现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3202

网友:
编译器的套路深啦

网友A:
我AC6这个定义方式直接AC5转上来,应该就是默认兼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AC6这个定义方式直接AC5转上来,应该就是默认兼容

是的,我之前一直以为不支持。

网友B(2020-09-03):
硬汉哥,这个分散加载的教程的可以类似于v5 v6的板子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硬汉哥,这个分散加载的教程的可以类似于v5 v6的板子吗?

有对应的V6例子:

像使用内部SRAM一样定义使用SDRAM和CCM RAM,可以随意定义到指定的RAM区域且无需具体地址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275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对应的V6例子:

像使用内部SRAM一样定义使用SDRAM和CCM RAM,可以随意定义到指定的RAM区域且无需具 ...

谢谢

网友C(2020-12-08):
硬汉哥,最近在看你的关于h7的用户手册,有点问题不太理解,能否解答下:
1. V7-005_TCM,SRAM 等五块内存的超方便使用方式这种定义section的方式,在程序烧录后,断电重启,再次运行时,对应的变量会自动放到内存中指定的地方吗
2. 然后有个引申出来的问题,最近学习做一个类似于OTA升级的东西,内部flash放bootloader,qspi flash放应用,看了你的例子是通过内存映射的方式启动app,但是app起来后只能读不能写flash了,目前想让app运行时可以接收升级文件,然后写入qspi flash中,也就是会有读写flash的操作。
不太确定有没有比较好的方式,看官方例子有说把bin文件放在qspi flash上,然后把程序整个拷贝到external sdram运行的,这种不走内存映射了。不过目前项目没有external sdram,只能使用内部ram,考虑到文件大小,估计只能使用axi sram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硬汉哥,最近在看你的关于h7的用户手册,有点问题不太理解,能否解答下:
1. V7-005_TCM,SRAM 等五块内存 ...

1、对,这个不需要用户管。
2、做个可以加载到内部SRAM运行的boot。要升级QSPI Flash时,直接跳到内部SRAM运行的bootloader上,然后更新APP,更新完毕了退回来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