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TCPnet] 開啟NTP Servers 與 固定IP

楼主(2020-05-08):
各位好:

目前設定固定IP地址,TCP程式一切正常

因需要SNTP功能,開啟 NTP Servers後 是不是變成動態IP地址了? (如附圖)

請問可以固定IP情況下 開啟SNTP Servers功能嗎?

謝謝。

网友A:
你截图的位置是DHCP,不影响,开不开都没有关系。

重点是你的板子要联网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截图的位置是DHCP,不影响,开不开都没有关系。

重点是你的板子要联网即可。

版主謝謝,已解決。

另外請問:

我看你是透過http指令來得到自身IP與子網遮罩、DNS服務器 資訊

但目前沒有用http功能
RL-TCPnet 有什麼指令可以看自身IP與子網遮罩、DNS服務器 資訊?
謝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