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单选按钮如何水平排列,如何禁用其中一个项?

楼主(2020-05-08):
RT,默认的都是垂直排列的,怎么才能让单选按钮水平排列?还有,如果我想禁用或使能其中的一个项而不是整个单选按钮,该如何操作呢?

网友A:
Radio有个Group功能,可以用来做水平排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adio有个Group功能,可以用来做水平排列。

是有这个功能,但是TAB键无法跳过一个组,依然会在一个组内切换,然后才会切换到下一个组。获取按钮值也比较麻烦,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有这个功能,但是TAB键无法跳过一个组,依然会在一个组内切换,然后才会切换到下一个组。获取按钮值也 ...

这样的话,那就只能自定义条件了。